[求助] 问一个低级问题,求大家帮我解决

楼主(2011-09-12):
mips架构里面,cache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寄存器堆啊regfile。

Cache 是 CPU 和主存之间的小容量高速度的缓冲存储器,用来存放经常使用的数据和程序指令,以减小 CPU 访问主存的频度。
貌似寄存器堆也是啊。

求各位大大,,帮我说一下,,最好解释一下他们之间的区别

网友:
个人感觉寄存器应该是比cache更接近CPU这样...

网友:
寄存器是cpu内部核心的,cache在cpu和内存之间,用于缓存,提高cpu访问速度,不用总访问内存空间。

网友:
我在你发的这个帖子里面回复了: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page=1#pid6393106

网友(2013-11-04):
寄存器组(register file)的访问速度要比cache快   cache是缓存 用于cpu和内存之间数据交换的缓冲减小cpu访问内存的时间  而register file是在cpu的数据通路中的算是cpu的一个部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