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一个使用Xilinx ISE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1-09-12):
最近项目需要把一个大模块移植Xilinx 的FPGA上应用,该模块已经应用于我们的芯片所以所有的IP都已经自主化,包括RAM,乘法器等都已经verilog化。这个模块在ASIC设计前后仿真都没有问题,在Altera的FPGA上做原型验证时电路功能也完全正确(无论使用Q2自己综合还是用Syn Pro综合),做RTL级仿真电路功能也完全实现算法要求。
     但是在Xilinx上用ISE怎么综合电路功能也不正确,其中的控制电路功能正确,运算电路不正确,现在还不确定是存数的RAM出错了还是哪儿的问题。在宝地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有以下几点疑问:
      1) ISE自带的XST综合RAM模型会不会出错??因为我的最总结果都是“0”,其中用了双端口RAM和单端口RAM,看RTL级电路貌似都用自带的RAM替代了。
      2)有符号或无符号乘法器,XST综合后功能正确吗?
      3)实在不行明天用Syn Pro了。

网友:
最好还是用synplify比较好,XST的综合效果评价不高。而且有些内部IP是否替换为XILINX支持的了呢?因为你之前是在ALTERA下测试的,会不会包含特有的IP?

网友:
建议用Syn Pro。
具体原因不清楚,但XST确实怪怪的。。。

楼主:
1:确实是BT的ISE,今天调试看了,奶奶的把我的单端口RAM综合错了!读出来全是0!双端口RAM是对的!
2:所有的设计都已经用可综合的行为级模型代替,不存在特殊IP!
3:还有一个变态的地方,把我hold住了,请关注我的相关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