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恳求帮忙分析一下我做的运放“启动时间”仿真结果

楼主(2011-09-12):
OP电路

启动时间仿真
vout输出hold住了,不下降到0V,这种结果按道理可以解释,负载电容缓慢放电,所以hold住了。

但是我看别人的仿真结果,不是这样的,是直接讲到0V,这是怎么回事,哪里出问题,恳求解答,不甚感激!!!

网友:
这是因为你的输入管是pmos,当输入为0v的时候,第一级输出不可能为vdd的,那么M7就不能关断,自然M6上得压降就不会为0v了,所以最后输出会固定在一个较高的电平上

网友:
输入共模范围不到0。所以当一端输入为0时,op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也就没有跟随功能。更仔细的分析应该就是p点不能达到高,最后一级不能被下拉

网友:
电路看着是正常的,还是把网表发出来吧

网友:
你的意思是别人的运放跟你一样,仿真曲线跟你不一样,还是说只是测试电路一样,运放不一样呢?

网友:
输入是NMOS,Vin=0时已经没有增益了

网友:
回复 1# johnlee521 楼主用的LTspice?  不知道你用的MOS管的库是什么库?支持HSPICE的库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lt-spice iv 用的是台积电0.18um的RF混合信号的库,应该支持吧,这个不大清楚,你网上搜搜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刚用这个软件,而且也没有库,可否加我QQ:609890941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