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TIMEQUEST约束异步时钟的问题

楼主(2011-09-12):
大家好,中秋快乐!
我用dsp 和 altera fpga 进行通信,当dsp 向FPGA写数据时,通常是用
一个组合逻辑产生一个时钟 ,将数据锁存,这个时钟怎么约束啊?

网友:
这个不需要约束吧?可以直接打两拍就可以了吧,

楼主:
您说的对,如果直接用这个组合逻辑的话,不用约束,
可是,我把这个组合逻辑的钟,用系统钟打了几拍

网友: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比如FPGA和ARM或者FPGA和MCU进行通信呢?其中FPGA和MCU在不同的时钟下,但是频率一定呢?

网友:
很简单,跨时钟域同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样跨时钟域同步呢?可以详细讲讲啊?

网友:
用异步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