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M没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1-09-13):
现在我外部有源晶振输入的一个50M的时钟,进FPGA后直接进DCM倍频输出一个125M的时钟,但是在长时间工作后,125M没有了输出,50M还是正常。我怀疑是不是50M晶振质量有问题,中间中断了一下或是输出了异常的波形导致DCM失锁,而且DCM自动复位失败。大家遇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问题点可能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DCM一直lock不住了?

网友:
通过仿真能否确定DCM没有问题?通过示波器观察能否确定输入时钟没有问题?这些简单的问题要是都没有,再确定别的复杂的问题吧。

楼主:
在DCM输出已经不正常的时候,输入时钟肯定没有问题,因为长时间运行才会出现此问题,所以没办法一直用示波器观察,只是在出现问题后,量到输入时钟没问题!

网友:
把lock信号用probe拉出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