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续做两次place_opt对优化有用吗?

楼主(2011-09-13):
连续做两次place_opt对优化有用吗?

网友:
你还别说, 还真有用

据很多case发现,  一遍place_opt 有时候会造成congestion, timing结果不行
结果再做一遍就好了,

现在有很多这种组合:
place_opt + psynopt
place_opt + place_opt
place_opt + psynopt + psynopt

如果上述都试过了,应该没什么可以improve的希望的了,

都可以加 -power , -congestion , -area_recovery 选项

网友:
有用的,我们一般用
place_opt  +psynopt + psynopt

我曾经试过把Place后出来的 Data拿来重新做Placement,结果对Congestion的贡献非常的大。
Routing的DRC从3K减少到800多个。

网友:
那是, 相当于   -incremental 啊,

这个也算是 对place_opt的质量的进一步优化,

希望icc能做的更好, 不要来第二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 如果placeopt的时候 做place_opt  +  psynopt然后cto之后再做一次psynopt , 这样算是您刚才说的那个place_opt+psynopt+psynopt 么?

网友:
不算, 我是说 光place阶段的选择

至于cts,cto之后 ,那只能用 psynopt了,

place_opt 只能在place阶段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种说法,我的观点是
place_opt跟psynopt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网友:
当然了,

psynopt 主要是做-incremental 优化,力度较小, 可以用在各个阶段,

place_opt 是place的主要命令包括create_placement ,  legalize_placement , psynopt  几遍,
是个大命令,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在place 阶段 可以做place_opt+psynopt+place_opt,然后CTO 再做psynopt 这样会好些么?谢谢

网友:
place_opt 花的时间多啊, psynopt比较快

CTO 之后只能做 psynopt了啊,最好别用place_opt

网友(2021-04-09):
学习了,后面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