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200909 查看波形出现不存在的提示。

楼主(2011-09-13):
明明安装了这个软件的,单独打开是还有效果。在hspice里就调用不出来。求助。

楼主:
千万不能沉下去~~

网友(2012-05-01):
是不是spiceexplorer的路径没有设置?

网友:
没有安装 或 路径设置不对吧

网友:
你先看一下路径下是否有仿真结果

网友:
Configuration》versions》Waveviews路径未定义吧

网友(2012-10-02):
没有人回答呀,这个问题,同求

网友(2013-06-30):
参加TI WEBENCH设计工具活动,即可获得550信元赢取8G 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