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增益的几个名词

楼主(2011-09-13):
Cadence SP仿真结果中,增益有几个
GT,GA,GP,Gmax,Gmsg,Gumx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啊

网友:
帮你查了一下Cadence 手册,如下
GT:Transducer Gain
GA:Available Gain
GP:Power Gain
Gmax:Maximum Power Gain
Gmsg:Maximum Stable Power Gain
Gumx:Maximum Unilateral Power Gain

GT (transducer gain) shows the insertion effect of a two-port circuit. This quantity is used in
amplifier design.

GA (available gain) is the power gain obtained by optimally matching the output of the
network.

GP (power gain) is the power gain obtained by optimally matching the input of the network.

Gmax (maximum available gain) shows the transducer power gain when there exists a
simultaneous conjugate match at both ports.

Gmsg (maximum stable gain) shows the gain that can be achieved by resistively loading the
two-port such that k = 1 and then simultaneously conjugately matching the input and output
ports. For conditionally stable two-ports, you can approach the maximum stable gain as you
reduce the input and output mismatch. If you attempt a simultaneous conjugate match and
k < 1, the two-port will oscillate.

Gumx (maximum unilateral transducer power ga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能不能share一下Cadence手册

网友:
在第1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