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ew_opt

楼主(2011-09-13):
在ICC中用了skew_opt这条命令,用过一次timing好了一些,但是是不是不能用多次,只能用一次吗?用过几次后timing好了很多,这样是不是这种情况是假的呢?不是真的

网友:
这个是用useful skew吧, 和edi的 skewClock 一样的,

比较难控制, useful skew 是有一定副作用的, 比如造成到这个point的 clock tree latency变化造成的
新的setup/hold 问题,

icc 中比较简单的 是用 set_clock_tree_options -float_pin  -float_delay 来控制某些pin的clock tree
delay,从而起到useful skew的效果(在cts之前设置) ,
这种skew_opt 会产生很多cts_latency file吧,  没用过

网友:
不建议你这么干,如果要用Useful  skew,在最后的关头使用吧。比如Timing的violation进入到100ps的范围内。
采用useful skew,会在ClockTree上增加不少Clock Buffer, 这些Buffer会增大Clock Tree的Latency,再+上OCV,估计Skew就会很大了。
其实Clock Tree越平越好。
到了最后的关头,真的要用skew,再手工做几个E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