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实现path stitching功能?

楼主(2011-09-13):
听说在path过程中可以换层,且能够设定自动打上通孔,为path stitching功能,请问怎样实现?

网友A:
path Stitch :
             path 时 ctrl+鼠标右键 ,可以自动跳线,不过好像这个快捷键是自动向下跳线的,向上跳线还是在path 时 F3 -> create path 中change to layer 中自己选择要跳的layer。
path autovia:
             选中想要打孔的两条path,按 o -> create contact 对话框中选中auto contact 即可,不过仅限于path,自动打孔还是自己写个skill实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想向上跳线,不是每次都得自己去F3里修改change to layer????

网友:
path 可不可以控制打孔个数啊

网友:
向上跳线我只知道这样了,不过可以写个简单的skill 去 设置快捷键 上线跳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是path 跳线时的via 数吗,好像自动跳线是默认一个。两条path 自动打孔是 自动打满 and 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问一下嘛,用skill语言写个程序,是放在哪里的噢,什么格式?因为大学没学过skill语言,说白了都不知道写在哪里,怎么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cadence 安装 目录下 有关于skill 的doc ,你可以去下来看看。学学就知道怎么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你有这方面资料吗?能分享下否?

网友D(2019-06-06):
引用 网友A:
path Stitch :
             path 时 ctrl+鼠标右键 ,可以自动跳线,不过好像这个快捷键是自动向下跳线的 ...

IC61怎么实现呢

网友E(2021-10-22):
引用 网友D:
IC61怎么实现呢

现在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知道了吗?

http://bbs.eetop.cn/thread-593283-1-1.html
5楼@alexlai 大虾的原创脚本,很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ath Stitch :
             path 时 ctrl+鼠标右键 ,可以自动跳线,不过好像这个快捷键是自动向下跳线的 ...

老哥,我现在在61上,进行你上述的操作行不通。现在是有别的方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哥,我现在在61上,进行你上述的操作行不通。现在是有别的方法了吗

这个是51的操作,61具体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