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modelsim进行后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09-13):
请问一下在反标SDF文件的时候,这个delay type选项的作用是什么呢?
因为我在反标max的SDF参数后,选择delay type中的max,后仿就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选择typical的话就会出现很多hold time的违例,而且如果时钟频率不一样的话,hold time违例的寄存器位置也不一样。

请问一下这个delay type的选项到底有什么用呢?我感觉我反标了net的时延为什么这里还要选择呢?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306935-1-1.html
看我的帖子~sdf有3种类型的延时,分别是min,TYP,MAX,
有违例就要先分析sta了,我的想法是动态时序仿真只是作为一种参开,以静态时序分析为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确实是这样。谢谢你的回答。  另外,我个人感觉DTA比STA可能更加具有可信性吧,为什么大家都认为STA比DTA更有可信性呢?

网友:
动态仿真的时序只是你静态时序分析中的一种,搞的好,有问题的给你发现了,搞不好有问题你也发现不了,这是个集合包含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怎么讲?STA是基于RC参数进行计算的。而DTA是根据STA计算出的时延进行实际动态仿真的。感觉只要有一者通过了,那另外一者也应该要通过吧。对了,STA的时候没法计算出实际的transition给DTA仿真,难道是这个原因所以才认为DTA没有STA准确吗?STA会通过RC参数计算transition吗?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