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啊,求助,一个加法器难住了几天了

楼主(2011-09-13):
第二次发帖了,上次的还是没有解决。
想尽可能的充分利用spartan6的每个scile,求各位大侠解决:如果您设计过这样的加法器,希望您能给个比较详细的设计方案。

用spart6设计一个加法器,输入255bit,输出8bit。(输出的8bit是对255bit数据中的1的总个数)
input clk;
input grst_n;
input [254:0] data_i;(输入是任意的255bit的数据)
input ce;(数据输出的使能)
output [7:0] data_o;(输出是对输入的255bit数据中所有1的和)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Spartan6里面的CARRY4怎么用   我看了PDF还是不是很懂,想在设计中用到这个4位的全加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一个并串转换加一个8位加法器不就完了?资源应该耗不多吧,并串转换可以考虑用ram完成

楼主:
楼上说的8位加法器,应该如何设计,可以说的详细点吗?最好用Spartan6里面的原语描述。
还有楼上说的并转串的方式,计算出来结果,速度太慢了。。有更好的方法吗?求详细解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spartan6用了多少资源。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这个有很多解,就是不知道你要跑多快呢?

楼主:
几个 时钟周期(10以内吧)就能算出来结果

楼主:
那位大侠留个联系方式,好直接请教,万分感谢

网友:
尽量用选择器,而不是用加法器,

网友:
我知道了,可以使用原语,这样就可以走进位链了,我先尝试一下,待会告诉你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是采用的进位链的方式,采用原语,但是现在出来的问题是  虽然综合资源要少,但是布局布线后,资源要比以前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