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拍好日出日落的十条经验

楼主(2011-09-13):
一、准备:选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使用合适的设备拍摄日出和日落。大家都知道太阳东升西落,并从左向右地穿过天空。当你事先考虑好想拍出一定效果,例如你想利用一块需出地面的岩石作为前景,但太阳不是正好落到它的后面;太阳会移到右边并可能错过这块石头,如果你的目的是当阳光洒落投射到这些岩石上时拍摄它,你必须抢先移到左边以便拍到理想的画面。

    二、 二、合适的季节:拍摄日出和日落的最佳季节是春、秋两季。这两季比夏天的日出晚,日落早,对拍摄有利,在春秋云层较多,可增加拍摄的效果。

    三、云:云在拍摄中是自然的反光物体,它能传播太阳的红光,从而不断变化着作品的相同。云彩也可以作为作拍摄的主要题材。但要注意观察当云遮住落日时出现的情况;光线会从云后四处射做一从而使照片增加极为动人的效果。当太困核近运的起绿时,云会出现一条亮跟呢样的景色也是非常适合拍摄的。要注意观察,当太阳逐渐从这个亮边中间出现时,要抓拍。

    四、倒影:拍摄水面倒影会使日出和日落的照片增色,平静的海面或湖面能反映天空中的景物。呈现出如镜中一样的影象,而拂过水面的微风总是会扰动这种倒影。在水面上留下条更加耀眼的光线,并从地平线到画面的前景之间勾画出一条光裕。当太阳渐渐下落时,这条光路会延伸到你的眼前。

    五、因先。直接对着太阳,曝光读数总是不准。这样会导致画面上只有太阳,而其余部分却曝光不足。有两种方法能帮你确定合适的曝光读数。一种是先让太阳处于取景器内的三个不同的位置上,然后取这三个曝光读数的平均值。另一种方法是,直接采用你头顶上空拍摄时的曝光读数。拍日出和日落,使用不同的曝光会产生不同的拍摄效果,因此可选评曝光读数的上下各拍一摄一次(增加一档和缩小一挡人)。

    六、镜头:用任何镜头都能拍摄日落。但如果太阳本身就是画面主题,要尽可能的使用长焦距。在标准的35毫米画面上,太阳只是焦距的1/100。如果是50毫米的标准镜头,太阳的大小仅仅是0.5毫米,用200毫米的镜头.太阳的大小为2毫米,用400毫米镜头,太阳为4毫米。

    一旦太阳开始下落,光线的亮度将明显下降,很快就需要你使用慢速度,用手托举着长焦镜头,很不稳定。因此,当你拍摄太阳时,要准备一付三脚架。

    七、光圈;当日落是作品的主题时,你应该更重视控制光圈的大小。用小光圈能使太阳呈现星星状的效果,光圈越小,这种效果就越好。

    八、眩光:直接拍摄太阳,会在镜头内产生脸光,从而使画面的反差严重失调,同时会产生入射光线被镜头表面反射到胶片上而形成光斑线条。高质量的遮光罩有助于限制眩光,同时使用最小光圈可减少这些光斑。反差失调应绝对避免,但由于镜头表面反射所引起的光斑线条可作为作品的构图组成部分。

    使用单镜头反光相机,会有这种光班效果,但使用其他相机比较容易出现误差和毛病。

    九、色彩的安排:当太阳在空中渐渐下落时,色温减低,形成暖色调。早在肉眼看到太阳呈红色之前,它已经开始呈深黄色,然后是桔黄色,最后在胶片上呈红色。这种效果会使画面增色,然而很少会有摄影家,能想起来改变一下实质上是错误的色调。对于要拍摄真实场景的摄影家来说82A浅蓝色滤镜能去掉日出和日落照片中温暖热烈的色调。

    十、注意保护你的眼睛:当太阳接近地平线时,透过取景器去观察,一般来说是安全的。太阳在空中越高就越亮,这时直接观察太阳就越危险,尤其是用长距镜头观察更是如此。为安全起见可用一段跑光或是冲黑了的胶片(一段35毫米长的小胶片就很理想)把它贴在取景器上,你就能观察太阳并确定最佳构图。

    关于18%灰板

    在提到正确测光时,常常提到18%的灰板,那么18%的灰版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使用呢?

    对于具体的拍摄对象----被摄体----而言,本身是无所谓亮度的(当然除了光源本身),只有反射率。

    人的眼睛能够根据环境的亮度自动调节瞳孔的大小,以便尽可能地分辨更多的视觉细节,所谓正确曝光是基于人眼的视觉效果的,一般以既能分辨高光部位的细节,又能分辨低光部位的层次照片为曝光正常。

    相机拍摄的是被摄体反射的光线,单就光学效果而言,弱光下的白色物体和强光下的灰色物体是没有区别的,也就是说,白色的物体减少曝光就会成为灰色,灰色物体增加曝光就能成为白色。如果使用测光表采用入射式测光测量照射在被摄体上光线的强度,就是光线条件已定,那么可以依据经验数据,计算出合适曝光组合,对于一般相机使用的TTL反射式测光,相机所感知的只有经过反射的光线,它是无法区分这些光线是来自较亮环境中的灰色物体还是来自较暗环境的白色物体的,那么以什么为基准呢?研究表明,对于常见的被摄对象,综合的反射率大多在18%上下,于是,在校准相机的测光系统时就以反射率为18%的灰色为基准,这样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合适的,但对于大面积的白色等反射率高于18%很多的情况,就会曝光不足,对于大面积的黑色等反射率低于18%很多的情况就会曝光过度,所以对于这些极端情况,相机的测光系统是有偏差的,需要进行补偿。

    既然测光系统是以18%的灰板为基准校准的,那么拍照时对着这种灰板测光就能够获得准确的曝光,这就是使用灰板的原因。

    接下来的问题是18%到底是怎样的灰色?也就是说其数码色值是多少?这个18%的概念产生于数码影像技术出现之前,是指当亮度为100的光线照射在它上面时,将有18%的光线被反射,是比较具象的物理概念,数码影像的色值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具体的色彩效果取决于显示介质以及色彩模式,因此很难将二者建立起确定的联系,目前还没有发现有权威的资料涉及这方面的量化问题。所有关于怎样怎样的灰色是18%的灰的说法都是基于各人的视觉效果而言的。

    什么是标准镜头

    以前,固定焦距的标准镜头在摄影创作中运用得最多、最广泛,而现在由于广角到中长焦距的变焦镜头的问世,很多人将固定焦距的标准镜头闲置不用,用这种镜头来代替标准镜头使用,忽略了固定焦距的标准镜头的作用,这种做是不恰当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标准镜头在拍摄佳作中的作用进行重新认识。

    固定焦距的标准镜头的像差较小,成像质量优于一般同档次的镜头,最大相对孔径较一般同档次的镜头大,如有的135照相机固定焦距的标准镜头的最大相对孔径达到了0.9、1、1.2等,从而保证了在低照度的照明条件下有足够的光圈。同时,标准镜头的体积小,携带方便。

    标准镜头的主焦距因照相机所用胶片的尺寸不同而异,其原则是与画幅对角线的长度基本相等,视角大约在40-53度。它所摄得的影像接近于人眼正常的视角范围,其透视关系接近于人眼所感觉到的透视关系,所以,能够逼真地再现被摄体的形像。

    在摄影创作中可以根据不同的创作意图,运用不同的手段,使用标准镜头拍摄出具有广角镜头或中长焦镜头的效果。当我们将照相镜头对着很近的被摄主体,使用大光圈拍摄特写或近景时,就可以获得背景虚糊,类似中长焦镜头的效果。当我们将标准镜头对着处于中景或全景的景物对焦,并使用小光圈拍摄,则可以使画面中的远近都很清晰,获得广角镜头的拍摄效果,标准镜头在摄影创作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好相机还要配好头

    135单镜头反光相机,根据使用者的需要,换用与之配套的广角、中焦距、长焦距以及各种变焦镜头,可大大拓展摄影领域,给摄影创作提供更大的方便。

    生产配套镜头的厂家一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照相机制造厂,专门生产与本厂相机配套的原配镜头;另一类是镜头专业生产厂,它为各种牌号的照相机生产配套镜头。比较著名的镜头生产厂有腾龙(TAMRON)、图丽(TOKINA)、适马(SIGMA)、霍雅(HOYA)、秀丽(SOLIGOR)、威威塔(VIVITAR)等。一般来说,名牌照相机厂生产的原配镜头很好,但价格较贵;各名牌镜头生产制造厂的配套镜头价格相对较低,成像效果也不错,而且口径较大,功能齐全。

    摄影爱好者在选配镜头前,首先应对各种焦距镜头的性能有所了解,然后再根据工作需要为自己的相机选配合适的镜头。如果摄影爱好者从事一般性新闻、风光、人物、科技、体育等摄影创作,在不苛求摄影镜头的光学性能的前提下,可考虑选配变焦距镜头,因为这种镜头可以一当十,既可减少经济上和重量上的负担,也可增加创作自由和创作手段。

    选配变焦镜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变焦率不宜太大:以1:2或1:3为宜,如35mm-70mm或28mm-85mm变焦距镜头即可。只有在最大视觉相当狭小时,才有必要选配变焦率比1:3更大的镜头。

    2.有效孔径宜小一些:因为有的大口径变焦距镜头结像较差。如果选购一只28mm-85mm和一只80mm-200mm变焦距镜头,这台相机就具有了无级变焦的一系列(广角-标准-中焦-长焦)镜头的功能。

    3.选配镜头时,一定要注意镜头与相机的接口是否一致。目前单镜头反光相机上镜座连接大多采用卡口连接,机种不同,卡口连接的方式也不同,如K接口、MD接口等。

    国产海鸥DF单镜头反光相机,其机械连接接口与美能达MD系列镜头一致,可以配用;但改进了的海鸥DF-IETM照相机,因其测光拨杆位置与美能达相机不同,如果安装MD接口镜头,照相机将失去内测光功能。

    4.选配镜头时,最好把镜头安装在照相机上试一试,看看卡口是否合适,有没有过紧或松动现象。装有内测光系统的照相机,还应转动光圈环,看看测光的数值是否有变化,如果不能同步变化,则说明镜头的测光拨杆与相机不匹配。

    广角镜的特点和效果

    广角镜头是一种焦距短于标准镜头、视角大于标准镜头、距长于鱼眼镜头、视角小于鱼眼镜头的摄影镜头。广角镜头又分为普通广角镜头和超广角镜头两种。135照相机普通广角镜头的焦距一般为38-24毫米,视角为60-84度;超广角镜头的焦距为20-13毫米,视角为94-118度。由于广角镜头的焦距短,视角大,在较短的拍摄距离范围内,能拍摄到较大面积的景物。所以,广泛用于大场面风摄影作品的拍摄。在摄影创作中,使用广角镜头拍摄,能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效果:一是能增加摄影画面的空间纵深感;二是景深较长,能保证被摄主体的前后景物在画面上均可清晰的再现。所以,现代绝大多数的袖珍式自动照相机(俗称傻瓜照相机)采用38-35毫米的普通广角镜头;三是镜头的涵盖面积大,拍摄的景物范围宽广;四是在相同的拍摄距离处所拍摄的景物,比使用标准镜头所拍摄的景物在画面中的影像小;五是在画面中容易出现透视变形和影像畸变的缺陷,镜头的焦距越短,拍摄的距离越近,这种缺陷就越显著。所以,在拍摄人像时,不宜近于0.6米,以免产生透视畸变,假如使用普通广角镜头拍摄贴证件用的标准人像照片时,最好拍成半腰或齐膝像;使用超广角镜头拍摄这种人像照片时,最好拍成全身像,然后在放大过程中进行剪裁,以获得标准的人像照片,这样就可以避免透视畸变。当然,有时在拍摄人物肖像时,为减缓被摄者脸部的某些缺陷,也可以有意识地利用这种透视畸变。如被摄者额窄下颚宽,采用略高的俯视角度拍摄,可以使其缺陷抵销;反之,则可以采用低角度仰摄。

    在使用广角镜头拍摄全身人像时,如果采用低角度拍摄,仍然会产生畸变,但有时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来弥补被摄人物本身的某些缺点,如有个别的被摄者的腿较短,上身较长,采用这种角度的拍摄,会使腿在画面上表现出一种修长的效果,增加其美感。

    使用广角镜头拍摄,除了会产生透视畸变外,还会产生边缘畸变。这种畸变主要是由于镜头后方到胶片的视场边缘的斜投射角引起的。在拍摄群像时,容易使画面边缘的被摄体变得矮胖。

    广角镜的特点和效果

    广角镜头是一种焦距短于标准镜头、视角大于标准镜头、距长于鱼眼镜头、视角小于鱼眼镜头的摄影镜头。广角镜头又分为普通广角镜头和超广角镜头两种。135照相机普通广角镜头的焦距一般为38-24毫米,视角为60-84度;超广角镜头的焦距为20-13毫米,视角为94-118度。由于广角镜头的焦距短,视角大,在较短的拍摄距离范围内,能拍摄到较大面积的景物。所以,广泛用于大场面风摄影作品的拍摄。在摄影创作中,使用广角镜头拍摄,能获得以下几个方面的效果:一是能增加摄影画面的空间纵深感;二是景深较长,能保证被摄主体的前后景物在画面上均可清晰的再现。所以,现代绝大多数的袖珍式自动照相机(俗称傻瓜照相机)采用38-35毫米的普通广角镜头;三是镜头的涵盖面积大,拍摄的景物范围宽广;四是在相同的拍摄距离处所拍摄的景物,比使用标准镜头所拍摄的景物在画面中的影像小;五是在画面中容易出现透视变形和影像畸变的缺陷,镜头的焦距越短,拍摄的距离越近,这种缺陷就越显著。所以,在拍摄人像时,不宜近于0.6米,以免产生透视畸变,假如使用普通广角镜头拍摄贴证件用的标准人像照片时,最好拍成半腰或齐膝像;使用超广角镜头拍摄这种人像照片时,最好拍成全身像,然后在放大过程中进行剪裁,以获得标准的人像照片,这样就可以避免透视畸变。当然,有时在拍摄人物肖像时,为减缓被摄者脸部的某些缺陷,也可以有意识地利用这种透视畸变。如被摄者额窄下颚宽,采用略高的俯视角度拍摄,可以使其缺陷抵销;反之,则可以采用低角度仰摄。

    在使用广角镜头拍摄全身人像时,如果采用低角度拍摄,仍然会产生畸变,但有时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来弥补被摄人物本身的某些缺点,如有个别的被摄者的腿较短,上身较长,采用这种角度的拍摄,会使腿在画面上表现出一种修长的效果,增加其美感。

    使用广角镜头拍摄,除了会产生透视畸变外,还会产生边缘畸变。这种畸变主要是由于镜头后方到胶片的视场边缘的斜投射角引起的。在拍摄群像时,容易使画面边缘的被摄体变得矮胖。

    存放照相机应该注意什么

    长期存放照相机,一定要把机内电池取出来,以防电池流汤腐蚀机体。快门、自拍机、计数器和反光镜必须释放使其复位,有内测光装置的照相机还要把镜头光圈开到最大,使测光拨杆放松,以免拉簧弹性下降。

    存放照相机还要注意防潮、防霉,特别是在南方梅雨季节里,气温较高、湿度很大,容易滋生霉菌,存放以前要先把皮套、机身和镜头上的指纹、灰尘擦拭干净,135照相机要特别注意取景目镜、机身后盖和皮套后背,因为取景时摄影者的睫毛、眼框和鼻子会接触这些地方,留下一些油迹。一旦温湿度适合,霉菌就会首先在这些地方繁殖起来。切记:照相机的皮套要与机身、镜头分开存放,因为皮套(特别是真皮制品)更容易吸湿、长霉。在潮湿的环境中最好使用干燥箱,但市场上出售的进口干燥箱,虽然号称"外(壳)强(硬)中(间)干(燥)",但毕竟是用塑料制成的,而且标价甚高。如果自己制作干燥箱,只要找一个大号饼干铁筒,把泡沫塑料围成圆筒,垫上底,再做一个补盖,外包尼龙绸放在铁筒内。把变色硅胶颗粒装进四个小布袋,放在铁筒四角与泡沫塑料之间的夹层里,一个很实用的干燥箱就做好了。深蓝色的变色硅胶极易吸收水分,会渐渐变成粉红色,这时就要把布袋取出来,用电吹风把它烘干,也可以把蛇皮台灯或床头灯的灯罩翻转过来,口朝上,把硅胶倒在灯罩里烤干,使其恢复深蓝色。

    如何选购闪光灯

    自从小型电子闪光灯大量问世以来,由于它具有使用轻便、价格比较低廉、有足够的发光强度等许多优点,已成为业余摄影爱好者普遍使用的一种人造光源,给各类摄影带来很大方便。但是,由于市上闪光灯的品种很多,效能也有很大差异,选配时也宜作一些考虑。

    首先宜考虑闪光灯的指数。指数是闪光灯的性能指标,表示闪光灯发光能量的大小,指数越大,闪光越强。为了能适应多种拍摄环境,最好选配指数大些的。当然,指数越大,闪光灯的体积、耗电量和价格等也会相应增加,但这并不会给摄影者带来过多的负担,若与它的功能相比,还是值得的。

    其次要看它的性能。闪光灯有专用的和通用的两种:专用的只要将闪光灯插上,便可由照相机电脑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自动选择同步快门,调整闪光强度,进行不同曝光;通用的须根据不同的拍摄距离按灯上的表格调整光圈,才能正确曝光。专用闪光灯只能用于TTL测光的照相机。只要看照相机闪光灯插座上的"热靴",如果上面不止一个接点,便是这类相机,即可配用,以选配这类闪光灯为好。对只有一个接点或只有闪光插口的照相机,就只能使用通用的了。当然,通用的也有手动和自动两种,可根据需要选配。

    分辨率, 反差, MTF值

    提高照片锐度的方法有很多种。一种是使用大型胶片拍摄,另一种就是选用锐利的镜头。本文将介绍什麽是镜头的MTF值(模量传递函数)以及锐度和反差的区别。还将介绍如何理解镜头的MTF值的测试曲线图。

    锐度、分辨率、反差、明度和MTF值这些术语一般并不是很容易区别开的。锐度和反差的区别在哪里呢?乍一看来,这似乎是一个很初级的问题,锐度就是相片拍摄后清楚与否,而反差就是相片最亮和最暗处的差异表现。如果再往深处想一想,这种回答并不完善。这取决于你想说明什麽,锐度和分辨率是表述同一事物的两种方式,而明度却被用在很多地方,其含义也都不完全相同。MTF值即模量传递函数将在本文给于详细说明。

    被摄体

    拍摄一个全黑或全白的物体是很容易的。用酒瓶底当镜头来拍摄,拍出的照片也是黑色或白色。锐度很好,反差也可接近100%。但是如果要拍摄一个比较复杂的物体,细节再现就变得比较困难了。如果被摄体是一块白背景上有黑色线条的平板,我们希望黑线条反映在底片上的宽度为1/2毫米,也就是说底片上每毫米的宽度上有一黑一白两道线,就叫做线频为1线对/毫米(1lp/mm)。拍摄这种被摄体,使用简易镜头已经足够锐利。但是如何来评判反差呢?反差就是在底片上体现的黑白线条的明暗差别与实际黑白线条明暗差别的比值。如果被摄体的黑白线条越来越细(即线频越来越高),用镜头来以锐利并且适当的反差来再现他们就会越来越难。

    人行横道

    如果我们在较近的位置拍摄一个画有黑(金属包覆)白线带的人行横道,使得黑白线带在底片上的宽度为2毫米。此时,黑白线带间的反差在底片上表现很高,这是因为即使很差的镜头也能清晰的再现这一细节。但是如果要用镜头去完全再现白线带内极细微的裂纹,就变得不那麽容易了。紧贴裂纹的白色与黑色混在一起,黑白之间的反差明显降低,这是因为低档的镜头无法处理这一细节。

    在我们讨论这些黑白线条的反差的时候,也很容易理解我们同时涉及到了锐度。简易镜头对黑白线条的较低再现同时可被理解为锐度较低。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锐度和反差其实是一回事,其不同之处仅在于,当被摄体的细节粗大简练时(线频低),我们常用反差一词,而当被摄体的细节精细至微时(线频高),我们就用锐度或分辨率来表达。

    模量传递函数

    简单的说,MTF值可用来评估不同线频时的黑白线条的反差,并给出一个镜头性能的客观评价。当黑白线条通过镜头成像以后,MTF值可以反映出成像后黑白条的反差。对于某一特定的线频,如果镜头的MTF值为0.85,就意味着成像后的剩余反差是被摄体原始反差的85%。这种反差的降低不仅仅影响着黑白色表面,也以同样比例影响着不同灰度的表面。一般说来,所有镜头,无论昂贵的还是便宜的,在线频很低时的MTF值都几乎可达100%,也就是说,都可以再现简洁粗大的被摄体表面。而在线频非常高时,它们的MTF值都几乎是0,世界上还没有镜头可以成功的再现1000线对/毫米的例子。这样可以看出,镜头的MTF值是在100%和0%之间。镜头的性能可以如下图所示以一条曲线来表示:

    图中X轴代表线频,从0点向右延伸,就意味着线频越来越高。Y轴代表镜头的MTF值,从0到100%。从0点向上,说明镜头再现被摄体反差的能力越来越强。如果能够把被摄体的两个暗部表面的差别完全反映到底片上,则MTF值就是100%。这种情况实际上很鲜见,大部分情况反差都会降低。测量一下底片上黑度与实际黑度的差别,我们就得到了该镜头的MTF值。

    本图实际上并不是本网站向大家提供的镜头的MTF值曲线图。从本图中只能反映底片上某一点处的MTF值(如底片中央),而且给出的是在该点处所有线频下的MTF值。本网站提供给大家的是对应于三种线频,从底片中心(X轴的最左边)到底片的端角处(X轴的最右边)的MTF值曲线图。

    分辨率与反差

    经常听到有人评论:“这个镜头很锐,但反差不好。”或者说“那个镜头反差高,但是不锐。”实际上,他们的话的真正含义是什麽并不清楚。这实际上是一个关于镜头的多层镀膜的问题。镀膜较差的镜头在特定光线下(如直射光)再现的反差较低,但不会降低分辨率。但它们通常并不谈及多层镀膜。为了追求一个锐利的镜头,好像不必刻意去追求高的反差。实际上,重要的事情是,必须要对细节再现到一个可容忍的反差程度。人们在读白纸黑字时,要求的最低反差是20%。低于20%读起来就吃力了。从MTF值曲线图上检验细节的精细度,细节越精细,分辨率就越高。

    对于一个高反差的镜头,在低线频时表现出来的MTF值就高。这种镜头有可能在50线对/毫米时MTF值就降到了0,但在此前却有较高的MTF值。这种镜头追求的是高反差,但分辨率却不一定好。

    图中实线代表低线频时反差高的镜头——不妨称之为“反差型镜头”。虚线代表高分辨率镜头。

    衍射

    衍射是一种与光波特性有关的现象。当一束光通过一个锐利的边缘时,会发生轻微的散射。当光线通过镜头时,受到了光圈直径的限制。光圈形成了一个锐利的边缘,造成光线的轻微散射。换句话说,光圈边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成像模糊,这就是所谓的衍射现象。

    由于衍射现象只发生在靠近光圈边缘通过的光线处,“模糊光”的比例随着增大光圈而减少。无论光圈制作的多麽精细,也不论镜头有多麽昂贵,都无法解决衍射的问题。

    图中实线代表光圈值为5.6时的衍射影响限,虚线代表光圈值为22时的衍射影响限。

    如果只考虑衍射的影响,当使用小光圈时MTF值会自动降低,在高线频时MTF值受到的影响最大。而实际上,可以影响MTF值的因素很多,制造大光圈的镜头要比制造小光圈的镜头难得多,镜头口径越大,设计和加工的难度也就越大。实际上,在使用大光圈镜头摄影时,是以牺牲MTF值为代价的。

    从MTF值的角度上考虑,制造镜头的目标要尽量接近衍射的影响限。一般的来说,最大光圈的MTF值都在衍射限曲线以下,而小光圈的MTF值几乎与衍射限相同。

    大光圈意味着衍射的影响最小,但光学系统的制造误差最大。小光圈则正好相反。一般说来,镜头锐度最好处一般都在光圈值为8和11的时候。

    图中的虚线为施耐德Symmar150f5.6镜头,使用光圈为f11的MTF值。实线为同一镜头,使用光圈f22的MTF值。从图中可以看出,此时的MTF值是低于图3所示的衍射限曲线的。

    聚焦不准的多种因素

    没有十全十美的镜头。每个镜头都或多或少有其使用限制。而且都受到诸如衍射、球差、色差、慧差和像散的影响。测量MTF值时,很难确定究竟是谁的影响。实际上作为一个摄影者也并不需要去了解它们。摄影者需要知道的是怎样才能最好的再现影像,即在什麽光圈下成像最锐利?MTF值的测试结果将给出最好的答案。MTF值还可以使人了解到镜头可以给予各种细节怎样的再现。如果想用小的底片去制作大幅照片,首先就要知道手中的镜头是否能够再现那些微小的细节而不至于使它们显得太模糊,这是需要那种在高线频时具有高的MTF值的镜头的。

    如何理解我们的MTF值线图

    对一个镜头MTF值的全面测量产生出一个镜头的初步信息,然后要对这些信息进行整理提炼。

    首先,我们的MTF值曲线图并不提供所有线频的MTF值,而是选出了摄影实践最需要的三种线频下的数值。这些选择无论对测试还是数学计算都是可接受的。

    选定的线频分别是10、20和40线对/毫米。最重要的是10线对/毫米,其加权(侧重平均)系数占到57%,20线对/毫米的加权系数为29%,40线对/毫米为14%。

    曲线代表着整个图片表面。X轴左端为画面的中心,右端则代表画面的端角(对35毫米底片代表距中心21毫米处)。

    图中有六条曲线。每个线频均对应于两条曲线(一实一虚)。实线代表着径向的分辨率,而虚线代表切线方向的分辨率。它们分别给出了当被摄线条穿过画面中心(径向)和围绕画面中心(切向)时的镜头的锐利程度。当实线和虚线不一致,也就是说径向的MTF值和切向的MTF值不同时,就说明镜头有像散等误差。如果两条线的分辨率差别很大,譬如说有15毫米,那就说明一个距离画面中心15毫米的圆点拍摄后就变成了一个椭圆形,图像在一个方向上的清晰度要比在另一方向上的清晰度差很多。一般说来,两条曲线的起点应该相同。如果不相同,说明镜头的装配有问题。

    测量MTF值时使用了三档光圈。全开、f4和f8。但在曲线图上只给出了全开光圈和f8的数据。

    像场弯曲

    一般的用于放大或翻拍的镜头都要求有一个平面聚焦像场。但是,一般的照相机镜头,由于常用于拍摄三维空间,所以对平面像场的要求就不那麽严格。如果镜头的设计师被允许放松对这方面的要求,我们可以在其他方面受益。在测量MTF值时,我们把焦点对在画面的中心,在测量画面端角处时也不需再对焦。如果镜头有像场弯曲时,就会在标绘时显示出来,这是因为MTF值会偏离中心,在测量大光圈镜头时更是这样。事实上,下降的曲线并不就是意味着画面端角处的锐度很糟,有可能是端角处的聚焦不实所造成。在实际拍摄三维空间的物体时,这就不被视作一个主要问题了。

    畸变

    在实践中,畸变意味着再现被摄体后尺度的变形。一条直线通过镜头后就不再是一条直线,它会向内或向外弯曲。向外弯曲其畸变值就是负的,也叫做桶型畸变。正的畸变也被称作枕型畸变。

    中画幅相机和35毫米相机

    我们采用相同的办法给不同画幅的相机镜头打分。尽管6*6的负片不必放大到35毫米负片那样大,在评判它们时还是采用了同样的方法。35毫米负片被放大到6*6负片的1.75倍还多。为了获得同样的分辨率,6*6镜头采用的用于比较MTF值的空间频率只有35毫米相机镜头的57%。

    但是,由于人们明显期望通过使用6*6底片获得更好的分辨率,我们对这些镜头也是按同样的要求去做的。

    景深概念与计算

    作者:xitek

    先介绍几个概念:

    1、焦点(focus)

    ??与光轴平行的光线射入凸透镜时,理想的镜头应该是所有的光线聚集在一点后,再以锥状的扩散开来,这个聚集所有光线的一点,就叫做焦点。

    2、弥散圆(circleofconfusion)

    ??在焦点前后,光线开始聚集和扩散,点的影象变成模糊的,形成一个扩大的圆,这个圆就叫做弥散圆。

    ??在现实当中,观赏拍摄的影象是以某种方式(比如投影、放大成照片等等)来观察的,人的肉眼所感受到的影象与放大倍率、投影距离及观看距离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弥散圆的直径小于人眼的鉴别能力,在一定范围内实际影象产生的模糊是不能辨认的。这个不能辨认的弥散圆就称为容许弥散圆(permissiblecircleofconfusion)。

    ??不同的厂家、不同的胶片面积都有不同的容许弥散圆直径的数值定义。一般常用的是:

    画幅24mmx36mm6cmx9cm4"x5"

    弥散圆直径0.035mm0.0817mm0.146mm

    ??35mm照相镜头的容许弥散圆,大约是底片对角线长度的1/1000~1/1500左右。前提是画面放大为5x7英寸的照片,观察距离为25~30cm。

    3、景深(depthoffield)

    ??在焦点前后各有一个容许弥散圆,这两个弥散圆之间的距离就叫景深,即:在被摄主体(对焦点)前后,其影像仍然有一段清晰范围的,就是景深。换言之,被摄体的前后纵深,呈现在底片面的影象模糊度,都在容许弥散圆的限定范围内。

    ??景深随镜头的焦距、光圈值、拍摄距离而变化。

    ??以持照相机拍摄者为基准,从焦点到近处容许弥散圆的的距离叫前景深,从焦点到远方容许弥散圆的距离叫后景深。

    4、景深的计算

    ??下面是景深的计算公式。其中:

    ??δ——容许弥散圆直径

    ??f——镜头焦距

    ??F——镜头的拍摄光圈值

    ??L——对焦距离

    ??ΔL1——前景深

    ??ΔL2——后景深

    ??ΔL——景深

    ??前景深ΔL1=FδL2/(f2+FδL)?????????????(1)

    ??后景深ΔL2=FδL2/(f2-FδL)??????????????(2)

    ??景深ΔL=ΔL2+ΔL2*(2f2FδL2)/(f4-F2δ2L2)

    从公式(1)和(2)可以看出,后景深>前景深。

    ??由景深计算公式可以看出,景深与镜头使用光圈、镜头焦距、拍摄距离以及对像质的要求(表现为对容许弥散圆的大小)有关。这些主要因素对景深的影响如下(假定其他的条件都不改变):

    (1)、镜头光圈:光圈越大,景深越小;光圈越小,景深越大;

    (2)、镜头焦距镜头焦距越长,景深越小;焦距越短,景深越大;

    (3)、拍摄距离距离越远,景深越大;距离越近,景深越小。

    5、一些计算实例网上有些在线计算器,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参考:

    ??摄影光学计算器

    ??Windows版本的可下载的计数器在f/Calc

    (1)、200/2.8对焦在5m时,f/2.8的景深:

    ??δ=0.035mm

    ??f=200mm

    ??F=2.8

    ??L=5000mm

    ??ΔL1=60mm

    ??ΔL2=62mm

    ??ΔL=122mm

    ??结论:该镜头在用f/2.8拍摄时,清晰范围是从4.94m~5.062m,景深很浅。

    (2)、200/2.8+2X=400/5.6对焦在5m时,f/5.6的景深:

    ??δ=0.035mm

    ??f=400mm

    ??F=5.6

    ??L=5000mm

    ??ΔL1=30mm

    ??ΔL2=31mm

    ??ΔL=61mm

    ??结论:该镜头在配合2X增距镜后,主镜头用f/2.8拍摄时,景深是(1)的一半。

    (转载自色影无忌)

    责编:东子

    从电视机屏幕上拍摄照片

    1、拍摄时千万不能使用闪光灯(不管是机内还是机外),否则拍出的照片将会出现光环。

    2、感光速度要调节得当。实践证明速度调节在18秒到130秒为最佳范围。如果速度太快会使画面不完整,而速度太慢又会使画面模糊。

    3、拍片时,一定要把照相机用三角架固定起来,否则由于感光速度慢,加之手上不稳定会造成图像不清。

    4、拍摄时电视机的对比度与亮度旋钮要开大一些。

    5、照相机的镜头要与屏幕保持平行且最好把光圈开得大一些。

    三种基本的TTL闪光

    完全闪光(AllFlash):闪光比自然背景光亮。最终结果是:自然背景光未被记录在胶片上。所以背景经常是黑暗的,看起来如同黑夜一般。

    平衡闪光(BalancedFlash):自然背景光比被摄主体亮。闪光照亮了主体使之与背景一样亮。自然背景光和闪光都记录在胶片上。这种方法使自然背景光和照亮主体的闪光达到一种平衡。

    填充式闪光(FillFlash):闪光增强了照射到被摄物的光线,“填充”光线到阴影部分。自然背景光和闪光都被记录在胶片上。填充的闪光不如自然背景光那么亮。

    完全闪光(AllFlash):

    概述:选择一组速度、光圈组合使得自然背景光极度欠暴。闪光将盖过自然光照亮主体而使背景黑暗。

    暴光模式:手动(Manual)。

    光圈:选择使照片欠暴至少2-3档的光圈。从f16-f22开始。

    速度:设定机身的最高闪光同步速度,通常是1/200或1/250。慢一些的速度也行。

    拍摄:拍摄完成后检查闪光灯的暴光指示灯。如果变绿(译者注:因不同的相机系统而异,作者使用的是Canon系统),说明先前的暴光合适。如果不变绿,则应增加暴光量,开大光圈1/2或1档再拍一张。

    Bob捷径(译者注:作者名):设定速度为胶片感光度的倒数,即1/ISO(如:ISO100的胶片设定为1/125),光圈设为f11(译者注:作者创建了所谓“微距f11法则”,效法“阳光f16法则”,即:微距摄影时正确暴光组合为f11和1/ISO,前提条件与f16法则一致。)。运用倒易率,将这一组合变为1/60和f16以获得更大的景深。这个组合允许一些背景光进入,但是闪光仍然是主要光源。如果你进行手持拍摄而不能使用1/60,那么可以仍然使用1/ISO和f11。同时,如果手持拍摄,你应该把镜头设置在最近对焦距离,然后再靠近被摄物。依靠身体前后移动来对焦。

    平衡闪光(BalancedFlash)

    概述:闪光将照亮主体使其达到背景光的水平。这种方法应用于如下情况:主体出于阴影中,并且/或者背景非常明亮。

    暴光模式:手动。

    光圈:首先设定光圈。调整你想要的前景效果,比如f22以获得大景深,或者f5.6限制景深。

    速度:调整构图使得被摄主体不在画幅中(被摄主体不应影响测光读书),然后对背景测光,获得速度参数。

    拍摄:重新对主体构图,打开闪灯电源,进行拍摄。你仍然可以运用倒易率调整景深和/或速度来增加(放慢速度)或减少(加快速度)背景暴光量。

    填充式闪光(FillFlash)

    概述:现在一个速度、光圈组合使主体正确暴光。闪光只是增加了少量光线来照亮主体。CanonEOSTTL闪光系统被设定为自动填充闪光,所以这个方法是一个傻瓜式的方法。

    暴光模式:光圈优先(Av)或手动。

    速度:构图,测光,然后设定你所希望的速度值。

    光圈:按照测光表建议的光圈值设定光圈。运用倒易率按你的意图进行调整。

    拍摄:按照正常方法拍摄。你可以设定闪光补偿进行包围暴光,比如在明亮的阳光下闪光补偿-1,在阴天时闪光补偿-2。

    Bob捷径:这种方法在P(Programmode)模式下也有效。

    室内摄影的5个重要操作

    谈起室内摄影,你一定要牢记两个字:灯光!当你头顶天花板,手拿相机进行室内摄影时,你最需要把握的就是如何创造性地运用光线,如何控制相机的进光量。我们这里将与大家探讨一下如何使室内被摄体能得到最合适的照明。依我个人经验而言,我想应该从五个方面进行着手:

    1.光线因素

    光线不好的话,数码摄影就会与传统摄影一样进入一片“黑暗”,没有好的光线,拍摄效果理所当然会不尽人意,摄影也就无从谈起。一般情况下,解决弱光的方法是增加照明,但并非是一定要用闪光灯,有时也可对数码相机的CCD的“感光度”进行调节。因此在购买前,一般要先进行测试,一种比较好的测试方法是在相对阴暗的区域里观察相机在弱光下的工作效果。

    2.检查色温

    日光与人造光的色温不同,因而它们产生的色调也不相同,日光的色温要比人造光高,因而讲到色彩时,不要将日光和人造光混淆,否则你将会生成色彩不准确的图片,而且会丢失被摄体的一些细节。更复杂的是,不同光谱的人造光也会导致色彩的变化,例如卤光会在物体上蒙上一层黄影,萤光会在皮肤色调中蒙上一层绿影,标准白炽光则会在照片上形成蓝影。但并不要因为这些照明会产生不同于日光的色调而拒绝使用它们,有些运用这些光线可以创造出不同寻常的效果。我们建议你尝试着使用各种光线,并将这些光线进行组合,以获得最满意的结果。尝试时,要注意光源、单个光源造成的效果以及合成光源的不同效果。

    3.闪光灯照片并不会很好

    大部分数码相机都配有内置闪光灯,但这些光源造成的影像效果并不是很理想的。在照明昏暗的房间或在晚上拍摄时,即使只有几步之遥,拍出的效果也是非常糟糕的。你最好在室外或自然光照明效果良好的室内拍摄。你可能会觉得这有点违背人的直觉,但低对比度的拍摄效果确实比高对比度的好。当你的照片中出现一大块的黑色或白色区域时,这张照片可以说是失败了。使用闪光灯时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当你想得到低对比度的照片时不要使用闪光灯,而若要得到高对比度的照片时则可以使用闪光灯。

    4.消除红眼

    如果你曾用闪光灯进行拍摄的话,你或许已经遇到过红眼现象,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人的眼睛在光线比较昏暗时会睁大,以获取更多的有用光,而这时如果使用闪光灯的话,闪光灯强烈的光线到达视网膜后会反射出来,在底片或CCD上结像,这红色来源于人眼视网膜上的血管。

    一种解决红眼的方法是打开相机的消红眼闪光灯(现在的相机很多都有这项功能),它会进行预闪,以缩小眼睛的瞳孔,然后进行二次闪光,第二次闪光时才是真正的曝光,这时视网膜并不会反射血管的颜色,但预闪的问题在于它可能会让人眨眼――当然眨眼的效果跟红眼一样是不讨人喜欢的。

    另一种比较好的解决方法是:当你在室内进行拍摄时,打开一些灯光或者改变一些光线的方向,通过这些灯光的照明,可以使人眼处于自然状态,瞳孔减小,从而避免生成红眼照片的危险。

    另外,你可以在闪光灯上覆盖一张半透明的小纸,以扩散光线,以免闪光灯的光线直射到被摄者的眼睛上,同时还能减少阴影。

    5.使用闪光灯的反射光

    当你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很难使用闪光的情况时,最好不要使被摄体处在闪光灯的直射光下,而应该使闪光灯的光线发散或反射,这样就能创造出一种较自然的散光,它可均匀地照射在人身上。要使用闪光灯的反射光,你可以在闪光灯前方45度方向放置一面小镜子,以反射到天花板,然后再反射到被摄者上。

    你也可以通过淡色天花板和白墙壁来反射闪光灯的光线,要避免使用有色表面,因为它的反射光会使照片蒙上一层特殊的色彩。将外接闪光灯尽可能放在离相机顶部较高的位置,这样做的原因是使闪光灯照射被摄体的角度类似于太阳的角度,从而使阴影自然地落在被摄体的身后,而不会出现烦人的影子。

    风光摄影的表现手法

    风光摄影的表现手法有哪些?

    1、知其时:“时”在意义来说有广义和狭义的分别。从广义来讲,是指季节性的春、夏、秋、冬。大家都知道,把大自然装点得多姿多彩的花草树木,它们的孕育、茁长、枯落,无不随着天时气候的变迁而变化。因此同一地点的风光景物,四季就有不同的景色特点(如四川九寨沟、安徽黄山等),还有跟随着季节气候转移而呈现着各种不同的姿态,变幻莫测。就连浮游在天空的云,都是展现在眼前的一幅幅壮观的奇景,而直接与这云有密切关系的就是雨和雾。这些都是大自然的一般景象,但云和雨的形与势,实际上也是四季不同的。因此为要表现大自然,而又要具典型性的风光,对这广义的“时”,便不能不细加分析、深入了解,才能有效地予以恰当的时机和把握。

    而狭义所指的“时”,是一天里自早晨至黄昏,甚至晚上。摄影最主要的条件是光源,而拍摄大自然风光所靠的光源,却是唯一的阳光。因此,应把这唯一的光源,非摄影者能主宰的,得以恰当的利用。首先对季节性光的方向来源和可能投射到的地方和位置要了解,一般只知太阳东升西落,而实际上升降的方向都是随季节而移动的,因此光的改变也直接影响了画面的效果,冬天太阳升起的位置是偏于南,而投射偏向北;夏天的太阳却升自偏北,下地是射向偏南。两者位置的变易,都是移动很少的,正如一年太阳从正东升起一样,只有两天(三月二十一春分、九月二十三秋分),每天变化0.258度。

    光源对景物产生的效果,纵然只是一线之差,但都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拍摄大自然的风光唯一可靠的阳光,关于它的升降位置的投射方向,不仅是必须清楚,而且绝对重要。

    2、观其势

    是指观察拍摄景物的整个环境和形势。大家知道,当我们身处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满眼都是景物,撩乱杂阵,那些应该删去,那些应该取舍,至于采景的位置,最佳角度等也不是仓促间能够作出决定的。为此,必须细心有耐性地、不大厌其烦、不畏其劳地,从任何位置和角度去探讨。深观而默察,结合积累的经验,选取认为理想的角度去拍摄心目中已打好草稿的景物,随之再加以细致的剪裁。所谓剪裁是要对最微末的地方也要注意,不容疏忽。不管一草一石,一枝一叶,都要列入需要推敲的范围。因为秀多时在开阔的情况下看似微不足道的事物和毫不重要的地方,当在一张作品的完美要求上,每每起着建设和破坏的极端作用。因此,选景与拍摄是要相当细致的。画家黄宾虹说:“纵游山水间,既要有天以腾空的动,也要有老僧补衲的寻静。”意思是说我们对眼前的景色要有无比的热情,不辞劳苦的四处奔跑、观察、寻景,跟着就是要总代表地去思考,去认识眼前的景色,从而了解这些景色。画家们又讲:“山峰有千姿百态,所以气象万千,它如人的状貌,百个人有百个样。”所以我们观察山、景、,不是停留在表面上,更多注意的是山景的气势与当地的特色,五代时期的画家荆浩说:“搜妙创真”。妙是指客观的存在,搜是作者主观的努力。这些都是前人的艺术家们的体会,对我们是一个教侮。

    3、表其质

    谈到表其质,我们都知道万物都有它的独特的本质,尤其拍摄大自然风景的,对于充满整个大自然环境的花、草、木、石、泥的本质更要深切认识,然后熟悉和掌握它的本质,使其有效地重现于画面中、照片中。在我们摄影的述语事所谓“质感”,质感的意思就是要求在表现景或物的时候,不是徒具其形貌的轮廓,重要的目的要表现到有质的感觉,既有骨,又有肉

    4、观其伟

    这个“伟”字涵义很广,好像雄伟、奇传等等。拍摄崇山峻岭,参天乔木等,大可运用镜头角度去达“伟”的章法,也可以衬托对比方法,去把“伟”更易彰明。而“伟”的另一种意义,也可以引申为美,把景色最美之处给以突出,亦是现其“伟”的一个范畴内。那么,我们拍摄风光照片如何去观其“伟”呢?关键是在于抓景物的特点、气派。

    如黄山,有四个特点:云海、云雾、奇松、怪石。但是我们把视野放到大处,便有各具奇景,各具奇险的三十六大峰和三十六小峰;若把视界略放,更有不少郁郁苍苍的茂林、清幽深还的岩谷。再把视线带回身边,便有许多自由自在的小景,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以令人心醉神迷。

    至于峨眉山之得名,在于苍秀,青山可称得是清幽。至于五岳亦不过是雄伟巍峨,险峻磅礴而已。素有山水甲天下之称的桂林,甚至比桂林不胜的阳朔,亦不过在于山的峭拔、水的澄澈。因此,当我们进入名山大川的时候,是要凭自己的眼力和经验,但这经验是前期的艺术修养,缺乏这些修养,便不能把景物最美的一面发现。利用摄影镜头的动能,把景物的特景尽收镜头只能得到一些曾到此一游这类的纪录片。

    说说闪光同步

    基本解释:

    前帘同步:在快门刚打开后的一瞬间闪光灯闪光。后帘同步:在快门打开后即将关闭前的一瞬间闪光灯闪光。

    慢速同步:以较低的快门速度加上前帘同步进行闪光。FP高速同步:在快门打开之前到快门结束之后的一端时间小功率持续闪光,以使整个画面暴光均匀

    各自特点:

    1、前帘同步是最基本的闪光方式。由于闪光灯进行一次闪光的时间很短,而高速快门又是靠快门叶片之间的夹缝扫过胶片完成暴光,所以才有“最高闪光同步速度”的概念,比如本来闪光同步时间/250秒,而我们用1/500秒的快门进行闪光摄影,快门夹缝未能全部扫过底片时,闪光就结束了,造成了画面照度不均。

    2、后帘同步是先打开快门进行暴光,在快门关闭前的一瞬间闪光。这样拍摄快速移动有亮点的物体就会产生光点在运动物体的“身后”划出光道的效果。

    3、慢速同步是前帘同步的一种,因为快门打开的时间比较长而命名。慢速同步可以实现前景和背景都获得正常的暴光。前景的人物由闪光灯发出的高速闪光凝固,背景较暗的景物由长时间的暴光获得细节。如果用没有后帘同步的相机照快速移动有亮点的物体,就会产生由光点划出的光道在运动物体“身前”的效果。这是因为闪光灯是“前帘同步”方式。

    4、FP高速同步:为了突破“最高闪光同步速度”的限制,NIKON利用小功率,高速度的频闪解决了当1/250秒以上快门时闪光照度不均匀的问题,这样就为了高亮度背景时主体补光产生了可能性。比如说逆光摄影时,为了虚化背景要利用大光圈,而没有FP高速同步的闪光灯补光就会因为只能用1/250秒的快门形成背景的暴光过度失去细节。有FP同步就可以利用高速快门让背景暴光正常。

    缺点及优点:

    1、前帘同步:它限制了闪光时的最高快门速度,但是由于在“最高闪光同步速度”的范围之内相机可以控制闪光灯的光量,就可以实现闭环TTL闪光灯控制,精确控制暴光。

    2、后帘同步:适用范围有限,并且无法利用NIKON的监察预闪功能。(将破坏后帘同步的效果)

    3、慢速同步:极其有用的功能,但要用三脚架(呵呵,跑题了)4、FP高速同步:用途有限,由于是小功率频闪,作用范围也很小,并且相机无法进行TTL闪光灯控制。总而言之,前帘同步用于一般摄影,后帘同步用于低照度下的运动物体,慢速同步用于低照度下的固定物体,FP高速同步用于高背景亮度的主体补光。

    新手拍照速成法

    假如您刚刚买了一部新的相机,你便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细阅新相机的使用说明书,又或者会考虑买摄影类的书籍来增进你的摄影知识。但是,如果你明天就要用新相机拍摄了,那怎么办呢?怎样才能快速地学会拍照呢?以下,让笔者首先读解几招摄影入门的必需技巧,以便就算你在毫无摄影的基础下,也可以即时拍到合格的"靓相"。

    第一招:操控相机

    虽然时下相机的牌子及型号均有不少,而且功能十分多,但其实,各相机的基本性能均大同小异。以最流行的135(35mm)相机为例,甚至近年流行的APS(先进摄影系统)相机为例,均可以分为轻便相机(固定镜头,俗称傻瓜机)及可拆换镜头的单镜反光相机(SLR)两大类。但无论是哪一类,均有自动曝光功能(极罕有的手动相机例外)。以轻便相机为例,大多只有全自动的程序曝光,可谓没得调校(毋须调校),只要懂得开关钮,以及按快门钮便可以了。如属有多种曝光模式的相机(如单镜反光相机),则请一律设定到全自动的P模式曝光便可以了。

    这样你就要先了解开关钮,快门钮,以及把相机调校在P档(如有需要的话)。

    第二招:菲林识别

    流行的菲林分135(35mm)及APS(先进摄影系统),两者不共通,不要买错。135菲林较流行,分别有36张及24张装,大多数入会买彩色负片,拍摄后可交一小时冲晒店射印成3R照片或再放大至其它尺码。APS则主要有40张及25张,操作上较135方便,只要把APS菲林(掉)入机身便全自动操作。菲林有不同的感光度,轻便相机最好用ISO200的品种,但拍摄夜间景物,则用ISO400菲林。(轻便相机最好用ISO200菲林。不要弄错135或APS菲林)

    第三招:握持相机

    把相机开关键打开(一些轻便相机有ON/OFF掣,另一些则以推开镜头盖来开机),翻开机背,再放入菲林,便可以随时拍摄。(一般轻便相机会一开机便进入全自动模式,一些单镜反光机则可能要由你设定到P全自动模式。)要拍好照片,必须拍摄时双手稳定,以免画面震动。全自动的P模式会提供合适的快门。手调快门不宜慢于1/焦距(秒),速度不可以慢于镜头焦距离的倒数。可以用右手握持相机及用右手食指按着快门掣,左手摊平托着轻便相机的底部,或托着单镜反光相机的镜头。拍摄时,以食指轻按快门钮。记着,只是以食指的力(轻按),而不是用尽右手的力向下按,此举会使相机震动。按下快门后,相机会大约在实时开启快门曝光,正确的姿势是拍摄完毕仍保持同一个持机姿势,以杜绝相机震动。稳定握持相机,"轻按"快门拍摄。

    第四招:取景和构图

    好的照片讲求构图,但用自动对焦的相机,如未熟练半按快门的对焦锁操作,则主体最好仍然安排在画面的中央,以免对焦错误。(AF自动对焦相机的自动对焦点设在画面中央,对焦时主体必须安排在画面中央对焦及拍摄。)如懂得半按快门把焦点锁上,则可以在半按快门钮把焦点锁上后,再重新构图,之后才完全按下快门拍摄。

    取景时要把观景器内的取景范围大约横直各分三等份,把主体大约安排在左右的1/3的位置上,而其余2/3有背景或前景,或有陪衬物(重新构图把主体安排在画面的大约1/3的位置)。其次要小心画面尺寸,用轻便相机时,在观景器内看到的画面,一般比实际拍摄的为多,小心安排要拍摄的画面必须在明亮取景框之内,框外的景物不会拍摄到。用单镜反光相机拍摄时,构图请不要太"紧",应预留小许裁剪位置。

    拍摄前,把整个观景器内各部份部份留心细看一次,不要只集中精神看着主体,而了看观景器其它的部份。画面的处理原则是"要拍摄的,都在画框内;但不想在照片中出现的景物,则别留在画框内!!"此外,主体不宜太细小。如拍摄人物,以半身照为宜,如全身照,亦大致要占画面上较多(尽量多)的位置。(小心细看画面后才拍摄,画面好,拍出来的照片便好,反之亦然,不会有奇迹。)

    按快门的一刹那……,拍摄的时间十分重要,要拍摄好的照片,要选择最好的时间。如拍摄BB,最好掌握他笑得最甜的一刹那:

    拍摄小朋友,等待自然的神情……

    拍摄女朋友,等待她的眼神……

    拍摄风景,等待最好的光线……

    拍摄宠物,等待最好的姿态……

    电动机一到,不要迟疑,菲林不会太贵,请立刻按下快门!(掌握按下快门的最佳时刻)

    第五招:善用闪光灯

    日间拍摄逆光相片可以用闪光灯补光,轻便相机及许多型号的单镜反光相机都有内置闪光灯,随时可以使用。日间也可以用闪光灯?当然可以,拍摄逆光照片,及拍摄阳光下散乱阴影的人像照片,最好加上闪光灯补光。不用疑惑,内置闪光灯也是全自动的,十分易用。(日间拍摄背光相或主体在阴影下,必须用闪光补光!)

    第六招:初学者要切记"补飞"!

    摄影新手如经验不足,或信心不足,切记在同一场合、同一画面,实时多拍一至两张"补飞",从中可挑选最满意的一张,而不是拍摄多张不同画面,此举可能张张有问题。坦白说,更专业的摄影师,绝对会同一景物拍摄多张(何止2、3张)照片,以便从中选出最好的一张。(菲林不太贵,同一景物,多拍一至两张,再细心挑选)

    第七招:好的冲晒也重要

    好了,拍摄完一卷菲林,自动的相机会自动地把菲林加卷好,可以翻开机背,或翻开菲林匣室盖把菲林取出。把相机交到冲晒店由店员代为取出。冲晒店的水准不一,好的冲晒店,会把照片晒得色彩鲜艳,层次分明;但另一些冲晒店却可能只能晒出一般水准的照片,差一些的则可能效果强差人意。因此,选择一家好的冲晒店十分重要。一般而言,冲晒效果大致上会一分钱一分货,此方面可以向有经验的朋友查询。(不同的冲晒店有不同的水准,照片水准会大受影响,找一间好的冲晒店十分重要)

    建筑物拍摄的要点

    建筑摄影,看似非常容易,因为它们是静止不动的,我们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拍摄,而且很容易接近拍摄物,但建筑物如此庞大,经常都会座落于其他建筑物之间,拍摄时便会接受很大的挑战。我们所持的镜头,广角的程度未必可以把整座建筑物拍摄下来,有时也一定要把照相机倾斜着来拍摄,这样便会使整座建筑物的结构垂直线变了形,如果并非意图作夸张的处理要求,相信任何人看了该作品,都感觉很不自然,因为整座建筑物看起来像是快将倒塌侯的,所以拍摄建筑首先取决于拍摄目的是作什么用途,我们的拍摄着眼点,就要以此为拍摄目标。

    要使拍摄的照片不致成为平淡无味的记录作品,必须具备一定的技巧及想像力。我们一定要知道,而每座建筑物一定有其细致的特征,我们能够将其特征表现出来,相信对最终作品是极为重要。有些环境,看起来平平无奇,但能以不同技巧将该建筑物拍摄下来,便有不同的观感。我们拍摄同一建筑物,早、午、晚不同的时间拍出来的效果与要求都不相同。建筑物有着丰富的框架,摄影时可利用它们来表现深度或遮蔽多余无用的细节,从而创造出生动的作品来。

    从不同的建筑物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相同或是相近似的建筑结构,但我们可能没有留意这种美好的图案。拍摄建筑物,我们除了利用光源突出所拍摄的建筑物对外,更可以用不同的手法利用其他建筑群突显所拍摄的建筑物对象。另外,将该建筑物安放在各建筑群中之目的,是想突显该建筑物之高度或特别设计特征,或表达其交通网等到因素。这些我们在拍摄时,需表达的目标,或将来的用途等等要考虑的。

    所以拍摄建筑物并非一般想像中简单,要花点心思,才可创造出一幅给人们带来视觉上愉悦的作品。(澳门日报)

    专业型数码相机何以专业

    柯达是最早涉足专业型数码相机领域的厂商之一,迄今为止推出的机型也最多,拥有不少专业用户,但几款好的机型如DCS560、DCS602x、DCS660价格都很昂贵,尼康D1、富士S1Pro、佳能EOSD30、潘太克斯DigitalSLR的参与竞争,不但标志着专业数码相机的价格越来越贴近民众,性能更不断提升,逐渐吸引了一些以性能不佳为由而排斥数码相机的专业人士的目光。专业型数码相机自然是“专业人士使用的数码相机”,它们到底专业在哪里呢?这要从几个方面说起。

    先来说说镜头。无疑,不是单镜头反光式取景的相机是无法跻身“专业”之列的,那么是否所有单镜头反光式的数码相机都可称为专业型相机呢?也不尽然,奥林巴斯的C-2500L,C-2100UZ甚至E-10等等,都是单反式取景,各项性能也不错,可人们更愿意称它们为“准专业”机型,有一个很直观的原因,就是它们的镜头都不能更换,而目前被视为“专业型”的数码相机都是可换镜头的。“专业型”相机的镜头不但意味着大口径、有多片非球面镜片、多层镀膜.....,更意味着分工明确、系列化,鱼眼、广角、标准、中焦、长焦直到望远镜头,一应俱全,各适用于不同的场合。恰恰是使用大范围变焦镜头的相机,一定不是针对专业用户设计的。变焦镜头由一组或几组不同形状的镜片组成,通过改变各镜片的相对位置来改变焦距,无论采用什么镜片,怎样组合,都是在一个或几个焦距点的成像质量最佳,可以说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款变焦镜头在任何焦距点都能保证有完美的成像质量,能达到任意一个焦距点的成像都还能够接受就已经不错了,一些配备了5x,10x,甚至14x光学变焦镜头的数码相机,在一些焦距位的枕形失真或桶形失真相当严重,专业人士当然不屑一顾。就连一向被人们称赞的佳能的6-15mm(用在数码相机上约相当于135相机的28-70mm)在15mm端的成像确实非常出色,但在6mm的广角端却差强人意。忧天至今仍经常带一台1988年购买的国产单反相机出门,经常装在机身上的仍然是原配的58mm标准镜头,进口的变焦镜头只在需要时才换上去用,因为变焦镜头在70mm端的成像远不及廉价的标准镜头锐利,对于数码相机,道理也是一样的,所以专业型数码相机必然是可以在不同情况下使用不同镜头的相机。

    再来说成像器件,无论是用CCD还是CMOS,专业型数码相机的成像器件和普及型数码相机的成像器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分辨率的差异倒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虽然柯达DCS560、DCS660、潘太克斯DigitalSLR以及富士S1Pro都达到了600万像素的分辨率,而佳能EOSD30是311万像素,尼康D1只有262万像素,柯达DCS620只有200万像素,如今许多普及型数码相机的CCD分辨率都在300万像素以上。根本性的差异是成像器件的面积,右图显示了几种成像器件的大小,其中索尼的0.55"CCD,分辨率也达到了312万像素,被用在尼康Coolpix990、索尼DSC-D70,奥林巴斯C-3030Z等多款“

网友:
受教受教!!

网友:
说的倒是挺详细,具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