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ocess导入ligament的问题

楼主(2011-09-13):
按照网页教程,在sprocess图标上点右键,菜单里应该有导入ligament的选项,但是我的软件却没有,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又或者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的软件版本是vD2010.03 版的。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2017-07-29):
右键选择properties,input files,use ligament to create input fi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