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power ring的时候是 power的金属层是选高层金属还是低层金属。。

楼主(2011-09-13):
在power ring的时候是 power的金属层是选高层金属还是低层金属比较好呢。。?什么原因呢。。。看有的文档说选高层,有的说选低层。。。

网友:
当然是选越上的越好,原因就不献丑了,详见陈版主的后端面试01。。。

网友:
top metal/near top metal is more thicker , providing more current ,
more EM robustness ,  smaller resistance/capcaitance ,

it is the same reason for clock nets routing ,

网友:
一般原则当然是高层好啦,金属厚,IR-drop好。

不过确实有用低层的情况,就是在一些小片子,Utilization很高(>90%),Routing资源少,那么高层金属做Power Grid所增加的Via数量影响到最后的Routing,这个时候反而会出现用低层布电源线,高层走信号线的选择,当然这种情况现在越来越少啦。

网友:
其实,可以查看TF文件,你可以看到各个层次金属的电容属性,电流密度,电阻的特征
power ring金属的特征是什么不用我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