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布线时怎么添加block模块

楼主(2011-09-13):
如题,我刚开始学SOC encounter自动布局布线,因为我们的数字单元模块都是等高的,是自己建的标准单元库,我现在想把我们制作的芯片里面的一些模拟模块,例如高频振荡等模块,以block的形式放进去,让它自动和数字单元的PIN脚连起来,不知道怎么搞,求高手指导,最好能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你的意思 是和数字row的 p/g rail 连到一起吧,

模拟模块不可能做的像 std cell rail那么矮吧,可能是site高的 整数倍,

如果要做成std cell core site类型,  抽成的LEF 要标明site 是core,或者定义成另外一种site,
整数高倍site,

如果只是连接pg rail, 可以sroute macro 即可,连到最近的stripe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block模块抽取了lef文件,直接添加到最终的lef文件中了,然后一起布线,感觉布出来的还行

网友:
只要不是标成std cell core site类型,

block类型还是比较好做的,就像memory block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