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K12.2问题

楼主(2011-09-13):
我用EDK12.2建立了工程,在里面添加14位的GPIO,然后编写C语言程序
#include "cfg_edk.h"
int main()
{

XGpio_WriteReg(XPAR_XPS_GPIO_0_BASEADDR, 1, 0xaa);
return 0;

}
目前用chipscope抓出的数据为0,请问哪里出错?
还有哪位兄弟用过EDK12.2建立过工程,能否发一份给我(我怕EDK建立出错),邮箱zma520@163.com,谢谢了!

网友:
先对gpio进行初始化,设置输入输出方向,再进行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XGpio_Initialize((XGpio*)XPAR_XPS_GPIO_0_BASEADDR,XPAR_XPS_GPIO_0_DEVICE_ID);
XGpio_SetDataDirection((XGpio*)XPAR_XPS_GPIO_0_BASEADDR,0x1,0x0000);
XGpio_DiscreteWrite((XGpio*)XPAR_XPS_GPIO_0_BASEADDR, 0x1, 0x1)
这样行可以吗?我现在用chipscope抓出来的数据是0
还有我GPIO端口定义的位数为14位,会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