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关于delta-sigma ADC调制器的极为初级的问题

楼主(2011-09-14):
求教各位达人:小弟初学delta-sigma ADC,在用simulink建模时,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a1a2a3由电容C1C2C3C4C5C6的比来确定,并且是唯一的;可b1b2b3怎么确定呢?

假设C7C8C9分别是1p2p3p,那么b1 b2b3应该是多少呢?是唯一的吗?

能顺带解释下原理吗?

非常感谢

网友:
不是唯一的。传输函数只能确定三个变量的值,其他的变量可以从scale确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哥,如果我是做反向,已知了那几个前馈电容的值,在MATLAB建模的时候,应该如何定b1/b2/b3的值呢?
    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反向设计,没什么好的建议。如果正向设计,可以先定传输函数,然后把系数代入传输函数得到三个方程,所以只能定三个系数,其他的可以暂时当1处理。之后做理想行为级仿真,可以看到各个运放的输出与输入的关系。然后就需要做scale,就是保证运放的输出在一定范围内。scale不影响传输函数,只影响内部节点,具体做法可以找信号处理的书看看。想进一步了解,最好还是看那边科学出版社影印本的deltasigma的书。

网友(2016-08-24):
一个关于delta-sigma ADC调制器的极为初级的问题

网友(2023-07-05):
来自12年后的后辈看到了这个帖子,根据看的论文,b1:b2:b3=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