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Astro在布局布线时,打平网表时失败

楼主(2011-09-14):
新手求助:Astro在布局布线时,打平网表时失败,什么原因可能导致,?????

网友:
什么叫打平?

expand netlist ?

用auVerilogToCell吧,这个比较简单

建议学icc或encounter吧, Astro实在太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刚学做数字后端不久,用Astro软件搞的晕头转向,迷茫。。。不知道学数字后端,该如何下手,。。。

网友:
把工具学好就不错了, 先做做lab,有时间看看manual,文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