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AR ADC的采样率

楼主(2011-09-14):
一般来说如果SAR ADC的主频率应该是采样速率的20倍,即sample rate=50k的话,那么主频应该到1MHz。

如果主频只有1k会如何呢?

网友:
如果主频降低了,你的采样频率也应该做相应比例的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datasheet上就是没写撒

网友(2017-12-08):
SAR ADC的采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