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时OptDesign进行不下去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9-14):
显示的warning如下:
Options: timingDriven clkGateAware ignoreScan ignoreSpare pinGuide gp=slow
Begin checking placement ...
Overlapping with other instance:        2
Orientation Violation:  1
Placement Blockage Violation:   1
*info: Placed = 26575
*info: Unplaced = 0
Placement Density:60.03%(804332/1339785)
*ERROR*: Found placement violations in postRoute mode
*Info*: Fix the placement violations and reroute the design
*Info*: Command refinePlace may be used to fix the placement violations
根据提示需要做 refinePlace ,但是refinePlace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有Macro互相盖到了,单独做一下checkPlacement,看问题出在哪里?也许是Block overlap,也可以是Block摆到Core边界外,改正,做refinePlace,在进timing OPT

网友:
Found placement violations in postRoute mode
这里已经告诉问题所在了,看下是不是有些Macro的摆放有问题。

网友:
checkPlace ,

看看violation 在哪里

有些fixed 的东西overlap了,这个refineplace没用的,

网友:
对,很可能是fixed std。或 macro cell有overlap

网友(2011-10-21):
Orientation Violation:  1
我做的时候有这个错误导致不能进行OPT,找到那个方向错误的单元旋转90度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