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

楼主(2011-09-14):
求教一下各位大神,二阶有源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不是在输出比输入为1,0db的位置上啊,
它的增益是不是经历一个先增大后衰减的过程,有的人说是在3db的位置,我都搞混淆了,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哈!

网友(2012-10-26):
个人觉得就是-3db.
当保持电路输入信号的幅度不变,改变频率使输出信号降至最大值的0.707倍,或某一特殊额定值时该频率称为截止频率。

增益的变化是因为频率的变化,在通频带内增益基本不变.

网友(2013-08-11):
是-3db,增益为0.707倍,输出的效率为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