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如何设置VIA的个数

楼主(2011-09-14):
为了使P&R中全使用double VIA,怎么设置啊?

网友:
首先,确定你的Tech LEF里有double-cut via可以用的,如果没有,建议用EDI自带的generateLEF生成double-cut Via,这样种类会比较多。

在Encounter中有两种Double-cut Via insertion的方式, 一种是Concurrent方式,在Routing的时候同时插入2-cut via;另一种是post 2-cut via replacement,在Routing以后做替换。

建议两种方法一起用,这样替换的比例比较高。

网友:
我喜欢先route,然后再double via ,

setNanoRouteMode -droutePostRouteSwapVias single
setNanoRouteMode -drouteUseMultiCutViaEffort none
globaldetailroute  ; #  route  with single via only

setNanoRouteMode  -droutePostRouteSwapVias  multiCut
setNanoRouteMode -drouteUseMultiCutViaEffort high
setNanoRouteMode -routeWithTimingDriven  false ; # can swap more ,

detailRoute  ; # swap via only

或者直接用 routeDesign -viaopt 也可以

网友:
setNanoRouteMode -routeConcurrentMinimizeViaCountEffort none
可以控制是否是在 route中 直接double 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