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如何改变module的形状,多边形

楼主(2011-09-14):
如题,不知能不能做啊,求教

网友:
厉害, 光用R(reshape)不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R只能改变大小,陈版主说的可以,剪成凹的,凸的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顺便问一下,怎么修改布线间的最小间距啊?

网友:
啥叫改布线最小间距, 你是说改techfile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能通过该techfile吗,

网友:
当然了, lef header决定了edi怎么place&route啊

网友(2014-12-01):
回复 网友A:
冒昧问下,用剪刀不也只是能改变module的宽和长吗,也做不出来多边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肯定是你的版本有问题, 我记得有个版本不能剪刀不好用

网友C:
setPreference EnableRectilinearDesign 1
setObjFPlanPolygon Cell xxxxx 多边形坐标

网友(2021-02-25):
引用 网友C:
setPreference EnableRectilinearDesign 1
setObjFPlanPolygon Cell xxxxx 多边形坐标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