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后方出问题了,悲剧!求牛人帮住

楼主(2011-09-14):
前几天做的mixer版图,DRC、LVS都是过的,结果在后仿的时候提供电压点的电阻两端出现了电压差,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么?现在知道的是电阻没有问题,问题应该出在RFMOS的栅上存在漏电流,可是无论怎么弄,都没什么效果。

网友:
mixer的話匹配度夠嗎?
RFMOS柵有漏電流?這個我無法理解。
我有一個問題,你的MIXER是用的IQ-MODE結構嗎?如果是的話,問題應該出在信號通路不匹配。

网友:
 一般的 model 應該沒 gate oxide leakage 吧
這很小 而且和 process 上 gate oxide 晶格純不純有關阿 ..

如是 gate current 是否是 Cgd  coulple ???
or charge sharing

楼主:
不是匹配的问题,匹配做的没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工具的问题,我随便动了动,原来有问题的地方反而没为题了,栅极的电位也对了,但是又有其他的地方不对了,在这也说不清楚。哎!纠结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工具的问题
你用的是calibre吗,提取的寄生参数是calibreview吗?使用spectreRF仿真的吗?

楼主:
今天将有问题的mixer我又重画了一遍,这次直接就过了,各位大侠没人遇到过么 ?

网友(2011-12-29):
calibre rc里有相关选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