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设置bound?

楼主(2011-09-14):
在ICC中,为了满足timing,画bound的时候要把哪些cell放进去,拉过去之后这些cell和其他之间的距离会加大,这是在其他timing符合要求的情况下,尽量去满足critical timing的条件吗?

网友:
bound的作用有时候不光是为了timing,  比如clockgen 模块 放的离PLL比较近,
也是为了减小wire length, transition violation等,

ICG cells和自己的flops也可以用bound 约束在附近, 也是为了wire length和一些timing考虑

bound 的紧约束自然会使得里面的timing更好,当然 主要看timing cost/weight , 如果外面的timing更重要,也会影响些, bound也有soft,hard之分,有的cell可能放在外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