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中group的相关命令

楼主(2011-09-14):
大家好,我的网表中现在又A和B两个标准单元,我想在placement时,将它们放在一起,应该用什么命令啊?谢谢各位了!

网友:
2个标准单元 可以用手动摆吧, fixed 一下就完了

如果是module level, 用create_bounds/create_plan_group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