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upply current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1-09-14):
看一块运放的datasheet,想问一下里面的supply current指的是什么,具体电路中这个值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如下示:
parameter                      conditions                         typ

supply current            all four amplifiers                   1.5mA
                                 Vo=1.5V

偶是新手,第一次看datasheet,很多地方有疑惑,谢谢指点帮助!

网友:
个人理解是说4个amplifier同时工作时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噢,应该就是这样的吧,每个放大器分三百多毫安是不是小了点哦 没经验 缺乏一个基本判断, 还有就是那Vo=1.5V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不同输出电压,功耗会不一样。
建议楼主先看看运放的书籍,充点电再看datasheet吧

网友:
四个运放输出1.5V时的工作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