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DFF内部结构

楼主(2011-09-14):
我一直以为库中DFF的结构都是双latch的结构,今看到tsmc库中寄存器的内部结构,第一级(在时钟上升沿采样D端数据,在高电平期间保持)不是latch,而是由mux组成的loop(时钟作为mux选择端,其中一个输入为D,另一个输入为mux的输出)。而后一级才是latch结构。
想问下,这两种结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你是看schematic么,   双latch 组成的flop是 理论书上的结构,

具体的应用上 是有可能改变些的,

网友:
是不是带扫描链的?

网友:
有道理,可能是 Scan-D flop吧,

带mux 端的,

楼主:
不是带scan的寄存器

网友(2012-01-12):
用三态门结构的setup和hold时间更优越。

网友:
貌似用standard的mux21X1这种结构可以比用latch结构少2个transistor,但是其驱动和稳定性不得而知了。。。
tsmc应该考虑了这些trade-off的
你可以测试比较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