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对encounter9.1印象如何?我感觉不太稳定啊!

楼主(2011-09-14):
现在用encounter9.1做PR,出现一奇怪现象:

同样的脚本,仅仅改变一下floorplan,有时会出现形式验证过不了。(netlist 比对netlist)

真是怪了。

在formality中又难以找到具体错误的原因。

但是做小模块时,怎么改变布局也不会出现形式验证错误。

就是在做SOC chip时会出现形式验证过不了的情况。

各位是否有过这种经历?

网友:
floorplan 和formal没关系啊, 错在哪里?
scan chain reorder了么,你是chip level是吧

9.1 出来2年了,问题不大, 现在都10.1了

楼主:
我也认为floorplan和formal没有关系的,
scan chain reorder了,

是chip level的,做block level时怎么改变布局,也没有出现过formal问题。

就是chip level 会有问题。

网友:
从Formal工具的报错来看,到底是什么没有匹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很多fail point: DFF (D) ,latch (EN),memory的CEN 端。

网友:
你 set_constant  0   SE/EN 端了么,  在formal里面

tie到0 ,  lec里面也设一样

楼主:
设置了,今天小改动了floorplan, formal又ok了。

网友(2014-03-08):
正在学习汇总

网友:
8.1都不稳定,何况更高版本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