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与非门输出与结果不符

楼主(2011-09-14):
用cmos管设计与非门,用常用的Pmos并联和Nmos并联,但做仿真时,二,三输入的与非门可以出来正确的结果,四个以上的输入是出来的结果就不是预期的,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nmos应该是串联吧,四输入以上的话延时特别大的,应该是已经超过了你给的信号的周期了,所以会出现混乱。一般都不会用这么多的输入个数,可以拆开来

网友:
4个nmos串在一起驱动能力可能太弱了,下拉能力不够。特别是如果你后级还有传输管之类的,那实际上串了5个nmos...

网友:
也可能是电压太低不能正常工作吧,用三个二输入与非门代替便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