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哈ASIC

楼主(2011-09-14):
ASIC流程中什么时候修正setup time violation,和hold time violation呢,一般怎样修正。
小弟没的ASIC流程经验,知道的解答哈。谢谢了

网友:
hold violation一般的通过插入buffer,增加路径延迟的方式修正。
setup 一般的需要优化代码,甚至降低系统频率了

网友:
羡慕能搞ASIC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 啥羡慕的,都快穷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