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VT SVT LVT HVT中,RVT是啥?

楼主(2011-09-14):
LVT :low V threshold
HVT: hign V theshold
SVT: standard theshold
那RVT是啥东东呢?
请高手解答?RVT一般用在什么场合呢?

网友:
以前90nm的时候 只有RVT和LVT, regular and low
现在分得细了 HVT SVT LVT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一回事!

网友:
是一回事情吧, Regular vt ==  standard vt

网友(2012-05-14):
谢谢哈~解答了一些疑惑~

网友(2015-01-07):
回复 网友B:
SVT和HVT的制造上有什么差别,能在一个工艺库下同时制造吗?

网友:
可以可以,hvt 比svt多1~2层mask, lvt也是,

90nm以下属于基本配置, 见多了就不怪了,

网友(2018-07-06):
哦,这样啊

网友:
不会综合啊

网友(2019-11-07):
是一回事

网友:
多少工艺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