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ow to handle the virtual clocks in the backend flow?

楼主(2011-09-15):
Morning everyone,

supposing I have some virtual clocks in my design, which are used to constraint the paths on the boundary.
During CTS, I do nothing on these virtual clocks, and balanced the inter_clock_delay after CTS, and I wonder how should I balance the inter_clock_delay after CTS, expecially those in different clock domains, eg, launched by a virtual clock, but captured by a real clock, or vice versa. Now, I simply use balance_inter_clock_delay to balance the virtual clock and real clocks, resulting in some hold violations which are not easy to handle with.

In addition, if I used the blanced_inter_clock_delay in ICC, what should I do when doing signoff_STA for these virtual clocks, where the clock network delay is still an ideally-estimated value?

thanks in advance,
regards,
henry

网友:
应该不需要平衡virtual clock  与 real clock;但是virtual应该设置一个合适的值。对于real clock,应该是根据实际情况做balance

网友:
set_inter_clock_delay_options -from  real_clock -to virtual_clock

actually, virtual clock is to constraints IO PATH only ,  after CTS ,should annotate the
clocktree latency onto it , use set_inter_clock_delay_options to show the relation between real
and virtual clocks , then use  update_io_latency  to  upate them ,

in fact , can no use of virtual clock to constrain IO , use real clocks also can be feasi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