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环路参数的选择

楼主(2011-09-15):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整数锁相环,Icp=50uA,Kvco=80M,N=32,设计带宽150KHz,PM=50,Fref=12M,Fvco=12M×32用一个三阶(或二阶)无源滤波器。
算出来的结果:
R1=9.3K
C1=260pF
C2=50pF
R3=5K
C3=8pF
但trans结果不能锁定,不知道原因在哪里,望高人指点一二!在此谢过!

另:
1、请教下damping factor和required attenuation是不是一回事,有什么关系?
2、带宽、相位裕度与damping factor、natural frequency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开环时考虑前者,闭环时考虑后者,但终究说的是一个东西,只是考虑的条件不同?

楼主:
没人理我,大家随便说说自己的看法,集思广益嘛

网友:
参数算的不对
给你一组数值
R1=7.5k
C1=430pF
C2=57pF
R3=3.3K
C3=12p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台,我那组参数使用一个软件算的。手算的话不知道兄台用的什么公式;我一般用下面的公式作粗略计算,不知道对不对,请指正!

R3、C3产生的极点取10倍Wp距离

网友:
可以看best书,讲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