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可变带宽fir滤波器

楼主(2011-09-15):
请教各位,在fpga内如何实现带宽可变的fir滤波器?

网友:
通过选择不同的系数来实现
不同带宽的系数用MATLAB自带工具去产生

楼主:
我想让带宽根据外部设置来变化,这样系数就没办法由matlab来产生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用DSP或者MCU产生系数,然后传给fir来实现?

网友:
提前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将可能的几套系数存好,可以存在CPU的内存,或逻辑的ROM中,然后根据场景进行重新配置或自动切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