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背栅

楼主(2011-09-15):
请教各位达人:什么是背栅,什么是背栅效应?

网友:
衬底就是背栅!

楼主:
只是表示形式不同吗?

网友:
背栅是相对于栅而言的,栅上通电压,使栅下的衬底区表面反型,形成沟道,于是将衬底也称为背栅。
背栅效应:以一个NMOS为例,假设衬底正常,栅上加0.7V(假设)电压就可以形成沟道,管子导通。若衬底不正常,比如说浓度偏大,则栅上要加大于0.7V的电压才能形成沟道。这就是背栅效应。简单的说,背栅效应会影响阈值电压。

楼主:
受教了,十分感谢!

网友(2011-12-14):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花花很厉害呀

网友:
背栅—back gate, 看英文理解了吧
沟道上面的叫gate 沟道下面的叫back gate 呵呵 其实就是管子的衬底
gate 和 back gate上的电压都会对沟道有作用

网友:
背栅效应=body effect?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是体效应,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2012-05-24):
学习了,终于明白了

网友:
请问各位高手:在版图上怎样避免背栅效应呢?

网友(2012-07-10):
哦,原来是这样,还一直不明白怎么回事,太感谢了,学习了!

网友(2012-08-15):
蹭了一下

网友(2015-03-27):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5-12-21):
回复 楼主:

   好问题,给你点赞,谢谢楼主的发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非常受用,谢谢

网友:
看着你们的聊天,我就觉得进步挺大的,谢谢大家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就是这样子,谢了

网友(2016-02-25):
讲得太好了

网友(2016-04-05):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背栅应该是一种工艺应用,通过调整沟道下的衬底掺杂浓度来调整Vt,区别于标准器件的固定阈值。
在模拟版图的艺术中貌似有说。。。

网友(2021-12-07):
涨知识了

网友(2025-03-14):
多谢各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