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 ADE XL仿真,如果实时显示spectre.out?

楼主(2011-09-15):
仿tran时,如何实时显示spectre.out好掌握仿真进度啊~~~~

网友(2021-05-09):
同问,就是那个每次点仿真会弹出来的log窗口。ADE XL有时候会出bug导致这个窗口消失。如何重新调出来呢?

网友:
解决了。

打开 “ADE-Simulation-Output Log”,在弹出的窗口选择 “File-Open”,而后进入当前仿真目录下面,选择 spectre.out 文件即可。

如果所进入的文件夹没有 spectre.out 文件,那么应该是你目录进错了。我之前就是进错了目录。

记得在窗口中把模式选为 “File-Auto Update On”,这样窗口就会自动更新Log文件了。

网友A(2022-05-29):
adexl 查看仿真进度

adexl 查看仿真进度
  按图操作就能看到该工艺角的仿真进程了!分享给大家

网友(2023-07-23):
引用 网友A:
按图操作就能看到该工艺角的仿真进程了!分享给大家

woc,谢谢大哥,我找了好久了

网友(2025-03-17):
感谢分享,评论区里的分享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