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DS仿真PA到最后版图如何搞定?

楼主(2011-09-15):
请教各位:
小弟最近在做PA的仿真。用纯的电感电容来做匹配电路。最后出来的版图如下图。请问之后怎么搞定它?

分立元件做匹配

分立元件做匹配

layout

layout

是应该在匹配的时候用些传输线吗?

网友:
应该是要用传输线吧

网友:
有用元件的,也有用传输线的,看看你的频率决定!

网友:
50欧传输线就可以,加上分立元件

网友:
还是没有明确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