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锁相环的主流芯片现在都有什么啊?

楼主(2011-09-15):
锁相环的主流芯片现在都有什么啊?

网友(2011-10-28):
回复 楼主:

    到NSC/ADI网站看吧

网友:
要看你要产生的频率的范围,点频还是扫频,对指标的要求的程度,简单的点频时钟芯片常用的是ADI的,比如说ADF系列的,ADF4350,ADF4360-X系列,ADF411X系列等等,仿真就用ADI的仿真工具ADIsimPLL就可以进行电路设计,频率高的话选择比较大,hittite,mini,macom的都可以选的。我也是正在学习频率源的新人,希望能帮到你,多交流多实践是王道.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