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菜鸟问TLU+

楼主(2011-09-15):
TLU+和ITF文件应该是foundry提供的吧?

手上有db,gds,tf等一堆foundry给的文件,找不着ITF和TLU+,不知道是foundry没给
还是说要由别的文件换过来的?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一般是fab给, 但是tluplus也可以用 itf转来,

就像 captable 也可以用 edi的generateCapTbl 转 ict文件得来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2个阵营

网友:
恩,以前也遇到过没有提供TLUP文件,但是ITF应该是给了的吧。问foundry要,然后用StarRC可以从ITF转TLUP文件

网友:
对, 用grdgenxo 吧 , starxt的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