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如何进行verilog-a的层次化设计

楼主(2011-09-15):
就是说,在cadence中,使用verilog-a时候,有多个module,
这些module不知道如何调用,文件之间关系什么样的,在cadence
中如何设置文件目录

网友:
不知道你用哪套流程,如果是text-based,跟数字流程很像,verilog-a语法也和verilog类似;
如果是cellView-based,就和模拟设计类似,建symbol调用。

楼主:
我用的是建symbol调用,不过出错了。 主module的错误symbol仿真时CIW中的错误提示.jpg

楼主:
我用的是symbol调用,不过错了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dgy/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85874135/QQ/WinTemp/RichOle/RE4HOO%60HLM(_%60PPXZW(5L[A.jpg

网友:
是建完config之后的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