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奇了,怪了,LVS文件里PATH和PRIMARY名称可以随便改?

楼主(2011-09-15):
是这样的:今天无聊,画了一个反相器的电路和版图,取名都为INV。跑LVS时,一时兴趣使然,点击了VIEW进入LVS文件里面查看,发现LAYOUT PATH 是“top.gds”,LAYOUT PRIMARY是“top”,SOURCE PATH是“top.cdl”,SOURCE PRIMARY是“top”,这明显和我的版图、电路不同撒,我名字不是取的INV么,怎么用个top也行,而且它的PATH和PRIMARY是不是写反了?然后我把top改成aaa,一跑,结果还是对的,我就奇怪了,这LAYOUT PATH和LAYOUT PRIMAY名字能随便改吗?

网友:
一看就是RVE用慣了的。。。
當然做驗證經常改的。我們cell name都是隨便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每次都点的RUN LVS~

网友:
看来楼主还不是很了解 LVS runset 文件里的设置。 LAYOUT PATH 和 LAYOUT PRIMARY, SOURCE PATH 和 SOURCE PRIMARY 就是指你需要做LVS 的layout 的 gds 的path 和 primary ,cdl 的 path 和 primary 来设置的。每次lvs的cell 不同就要改相对应得名称或路径。
     你上面那种情况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你跑的runset 文件 不是你改得那个,所以改了还是能跑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runset我也晓得,我自己专门建了一个LVS的文件夹,然后专门拷了一份LVS作为我试验用,点击calibre→run LVS后会弹出一系列的runset,那是公司师兄们以前设好的,我选择了取消。然后自己手动选择我建的文件夹里的LVS,run directory选的也是我建的那个文件夹。但是我每次跑完LVS,结果显示正确,我到我建的文件夹里看,都是INV.calibre.db。LAYOUT PATH、LAYOUT PRIMARY、SOURCE PATH、SOURCE PRIMARY我都乱改的名字,像“aaa”、“bbb”等,对LAYOUT PRIMARY我连后缀 .gds 都省了,没也报错。有点纳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我建议你别用图形界面试试,直接用命令 跑跑试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惭愧了,不会用命令跑,请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calibre -lvs run_set_file  ,你或许问你身边有经验的同事更快些。

网友:
用图形方式跑calibre不需要在文件里设置path和primary,会自动用图形界面里的设置代替文件里的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3Q~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的噢,谢谢了。那什么时候会用到?用命令方式跑??

网友:
把你的 cmdfile 文件的 路径与名字改成跟你现在匹配的就可以了。 就不会出现你现在的问题,你现在用的是图形界面。直接在上面操作修改路径与名字,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有点绕,不过我还是有点明白了,你的意思和楼上一样吗?就是说如果我用图形界面跑LVS的话,那么LVS文件里面的PATH和PRIMARY怎么设置都没影响咯?
    cmdfile是什么,在哪里?
    3Q~

网友:
回复 网友C:

cmdfile就是你正在讨论的这个文件,你放在哪里它就在哪里喽

网友:
用图形方式跑calibre不需要在文件里设置path和primary,有些东西是图形界面自动设置的,最后要tapeout出去,都是下指令run的,图形界面有时候有些东西没有设置好,会出问题的,如:lvs options 里面的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F:

    如果要tape out出去的话,是要用指令run吗?

网友:
一般都是指令run的,还有就是图形界面比较慢,没有下指令run的快,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明白了,只是现在好像都用图形界面run了吧~

网友:
gui跑是不用改这些参数的, 如果是命令行在shell里面跑,肯定不能这样

要自己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明白了,3Q~

网友(2011-11-07):
图形界面里面能够设置的参数,优先级高于command  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H:

网友(2011-12-29):
当然可以随便改

网友(2012-01-31):
在rule file 裡 可指定 任何名稱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请问下指令RUN的话它还有设置吗?默认是按严格的OPTION跑么?不是很明白

    一般我拿图形跑的话都是按照最严格的OPTION来

网友:
回复 网友I:

    比如有些要过滤的东西,要符合你的要求,还有一些东西要改的满足你的要求,不然要那么多option干吗,就是为了满足不同人群

网友:
回复 网友F:

    对 我就是想问 跑指令的话怎么告诉它我的要求呢?是在哪里设置呢?没跑过指令 不是很懂~

网友:
回复 网友I:

    网上很多资料都有讲每个option的作用的,自己下载几篇看看就好了

网友:
9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