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ic5141中安装mmsim61?

楼主(2011-09-15):
由于我的spectre版本太低,导致spectre rf仿真出现license问题:

Command line:

/apps/Cadence/IC5141/tools.lnx86/spectre/bin/32bit/spectre -env
\

artist5.1.0 +escchars +log ../psf/spectre.out +inter=mpsc
\

+mpssession=spectre1_4942_2 -format sst2 -raw ../psf +lqtimeout
\

900 input.scs

spectre pid = 5271

Loading /apps/Cadence/IC5141/tools.lnx86/cmi/lib/4.0/libinfineon_sh.so ...

Loading /apps/Cadence/IC5141/tools.lnx86/cmi/lib/4.0/libnortel_sh.so ...

Loading /apps/Cadence/IC5141/tools.lnx86/cmi/lib/4.0/libphilips_sh.so ...

Loading /apps/Cadence/IC5141/tools.lnx86/cmi/lib/4.0/libsparam_sh.so ...

Loading /apps/Cadence/IC5141/tools.lnx86/cmi/lib/4.0/libstmodels_sh.so ...

spectre (ver. 5.10.41_USR4.081106 -- 11 Aug 2006).

Includes RSA BSAFE(R) Cryptographic or Security Protocol Software from RSA

Security, Inc.

Simulating `input.scs' on eda at 3:06:12 PM, Thur Sep 15, 2011.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initial setup.

NM0: `Moin' = 800 is unusually large.

Circuit inventory:

nodes 3

equations 9

bsim3v3 2

vsource 2

Warning from spectre during initial setup.

NM0: `Moin' = 800 is unusually large.

Entering remote command mode using MPSC service (spectre, ipi, v0.0,

spectre1_4942_2, ).

Notice from spectre.

Waiting for available license for the Virtuoso(R) Spectre(R)-RF option.

是不是需要安装mmsim61?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我的系统是redhat AS4,需要卸载以前的低版本吗?

网友:
是的。
安装IC5141和MMSIM61,然后在环境变量里面把MMSIM写在前面。
不需要卸载。网上教程大把,搜索下吧。

网友:
对,search path里写在前面就先用。不确定的话 可以 which spectre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