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 attribute 问题

楼主(2011-09-15):
attribute DLL_FREQUENCY_MODE  : string;
attribute DLL_FREQUENCY_MODE  of LclkDcm : label is "HIGH";
-- attribute DLL_FREQUENCY_MODE  of SysDcm : label is "LOW" ;
attribute CLKOUT_PHASE_SHIFT  : string;
attribute CLKOUT_PHASE_SHIFT  of LclkDcm : label is "VARIABLE";
-- attribute CLKOUT_PHASE_SHIFT  of LclkDcm : label is "FIXED";
-- attribute CLKOUT_PHASE_SHIFT  of LclkDcm : label is "NONE";
attribute PHASE_SHIFT   : string;
attribute PHASE_SHIFT         of LclkDcm : label is "-255";
-- attribute PHASE_SHIFT         of LclkDcm : label is "0";
attribute CLKDV_DIVIDE   : string;
attribute CLKDV_DIVIDE          of LclkDcm : label is "3";
-- attribute CLKDV_DIVIDE          of SysDcm : label is "3" ;
attribute DUTY_CYCLE_CORRECTION : string;
attribute DUTY_CYCLE_CORRECTION of LclkDcm : label is "TRUE";
-- attribute DUTY_CYCLE_CORRECTION of SysDcm : label is "TRUE" ;
attribute DESKEW_ADJUST  : string;
attribute DESKEW_ADJUST         of LclkDcm : label is "SOURCE_SYNCHRONOUS";
-- attribute DESKEW_ADJUST         of SysDcm : label is "2" ;
attribute CLKIN_DIVIDE_BY_2  : string;
attribute CLKIN_DIVIDE_BY_2  of LclkDcm : label is "FALSE";
attribute RLOC_ORIGIN : string;

如果需把VHDL代码转换成verilog代码,VHDL属性 怎么解决呀。请教。

网友:
问下前端版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