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什么编码可以抗连续多位出错?

楼主(2011-09-15):
能连续纠错24bit?有这样的码么?请介绍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答复哦,郁闷~!~~~~~~

网友:
帮up一下

网友:
这时个神马需求,连续24个错误?
纠错一两个bit听说过,连续24bits的,没听说过。
有一种比较消耗带宽的方法,要传24bits时,实际传48bits,前24bits为原数,后24bits为按位取反的。

网友:
应该是burst错误,最小汉明距离至少要48以上,循环码中的BCH加交织应该可以

网友:
关键看一次编码包含多少比特,如果一次有1000比特,只突发错了24比特,错误率0.0024,一般的1/2码速率的卷积码(带交织),或者分组码都可以。如果100比特中错了24比特,码率就要很低才行,估计1/4码率的都不行。
可以考虑一下RS码,抗突发错误好些,比如RS(255, 248),输入248*8比特,输出255*8比特,纠错3*8比特。

网友:
个人意见,其实那种编码不重要,你要考虑的是冗余度地问题,只要把冗余做的足够大,再多的错误也可以纠正,但是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会有带宽和效率等因素的限制,因此折中设计适合的冗余度应该是对的方向

网友(2011-12-01):
24bits的错。。。这么多?

楼主:
问题解决了,交织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