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quartus2仿真中INOUT端信号应该如何设置??

楼主(2011-09-15):
下面是周润景的quartus2仿真中一段双向总线缓冲器的程序,简单写下主要部分
if(dr)
begin
if(en)
begin b=a;end
else beginb='bz;end
end
else
begin
if(en) begin a=b;end
else  begin   a='bz;end
end
简单说就是a[7:0],b[7:0]都是双向可输入可输出的端口,inout,现在我要在仿真中设置它,该如何设置呢??像平常我都是用clock信号做输入,输出不设置,仿真后出现的结果和我的判断基本一致。现在遇到双向的不知道该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