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turbo 是做什么的?

楼主(2011-09-15):
请教各位大侠,virtuoso turbo主要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就是virtuosuo 升级版吧,  啥版本的, 6.1 ?

楼主:
在virtuoso 5141 的版本里面 tools 下拉菜单里面有这个
一般我们会用vrituoso XL
但是就是好奇这个是turbo是做什么用的呢?
说明上说也是layout editor 。但是不太清楚如何用?

网友(2013-05-04):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提取pad坐标的,但是我的IC5141为什么turbo用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