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BUCK DC-DC的误差放大器有什么要求,放大倍数不能太大吗?

楼主(2011-09-15):
最近刚开始学习做BUCK DC-DC,误差放大器的输出总是很奇怪,当输出Vfb和Vref差不多的时候,放大器输出总是近似为零,几乎不随Vfb的微小变化而变化,那么放大器的输出和Vramp进行比较的时候,怎么设置Vramp的峰值呢?
下面的图是我误差放大器的仿真输出结果:红色为Vref;黄色为Vfb;蓝色为误差放大器输出。
希望高手能够帮我一把,谢谢!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yap/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191336330/QQ/WinTemp/RichOle/%600%25[7VMIQUG3(U]66G28]N4.jpg

楼主:
`0%[7VMIQUG3(U]66G28]N4.jpg 回复 1# Amelia_Yao

    不好意思,发现图片没显示出来,重新发一下

网友:
haha, 你的buck带负载了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buck后面只串联了两个电阻分压,以及对EA的补偿网络。我把图发上来吧,你帮我看看,我是新手,见谅哈 3TROD494IQVIU6]]EZIU(TP.jpg

网友:
虽然我也没想明白,但还是说说看法吧。
我不知道你的做法,不过看来是电压环的buck,因为没看到你检测电流的冬冬。
不过通常EA的输出都不该=0,否则怎么和锯齿波比较呢,duty cycle是多少呢。
你现在看看EA的两个输入,是不是vfb>Vrefl了,所以输出=0。 我怀疑是轻载导致输出电压超过了设定值,电路饱和了,不再switching了。
你把仿真时间看长一点,没有softstart,轻载上电因该会有过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又仿了一下EA,我发现可能是EA的共模输入范围太窄了,只有在一百多毫伏的范围内放大倍数很大,其他的几乎都很低,几乎为零。
我修改一下EA看看结果怎样。谢谢你的意见!我们实验室没人做DC-DC,我一个人单干,什么都不懂,问得问题比较弱,请勿见怪哈

网友:
要看SW的波形

网友:
小弟最近也刚开始做DCDC,问题一大堆,可以交流交流啊,447021289

网友:
仿真EA的增益最好用ac仿真,用tran仿真很难看出EA的增益的

网友:
The gain needs to be limited to limit the bandwidth, its speed needs to be much smaller than the ramp signal and the LC pole in order to preserve analog properties.

网友:
    饮用Chiarella,应该是电压过冲导致Vfb>Vref,由于负载电流比较小,导致Vout短时间无法恢复到Vref以下,因此Ea的输出被拉到了0V。这应该是正常现象。

网友:
多看些资料,有基础了再问,有些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说的明白的

网友(2012-05-01):
没有反馈,放大输入端的差值,这个差值很小,这和误差放大器的开环增益有关

网友(2016-04-29):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在做dcdc,那个你PWM比较器的一端输入的斜坡信号是怎么产生的啊,有没有电路原理图给我参考一下,初学者有点不会。

网友B:
你好  我最近在做开关电源作为毕业设计。误差放大器部分没有弄出来,请问你有电路图给我参考一下吗?

网友(2016-07-20):
我也是做DC-DC设计的初学者,可以交流交流,2153123330

网友(2018-05-05):
楼主,这个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最近刚做dcdc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0-08-23):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最近在做开关电源作为毕业设计。误差放大器部分没有弄出来,请问你有电路图给我参考一下吗? ...

你好,能问你点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