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1-09-15):
刚做了个bg,温度从-40到125度 ,vbg在20mv范围内波动,请问下现在怎么调节才能使温度系数更小,是调节电阻比值还是什么。电路如图,请高手帮看看。

网友:
看一下你输出曲线的拐点.找平衡点。.
建议:
1)增大电阻的w,如果不是idea电阻.电阻的数值会有一定的偏差,随温度和电压查;
2)微调整电阻比值..
3)选择合适的diode,和diode的电流.

当然20mv不是很大。一般要做小是很困难的。.和你的工艺有关系。.(diode)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满足什么条件才是合适的diode电压,电流?

网友:
diode有一定的电流密度..
也就是说.在你需要的vbe的电压差的情况下,留过一定面积的diode的电流是一定的。.
取一个适当的范围就好。..根据process 的diode, 电流电压曲线可以确定你需要的..

网友:
TC由工艺决定。如已成拱形,则已经是最佳情况